稳定炮管到底是平衡仪好还是陀螺仪好?

楼主(2011-02-23):
稳定炮管到底是平衡仪好还是陀螺仪好?

楼主:
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
FY20A应该是可以!其他陀螺稳定的都不行。红外的肯定不行。
不过价格快700快了!

网友(2012-11-22):
视频说明说明?陀螺仪好?

网友A:
我之前的t34.85用的是陀螺仪,别的99坦克车长也有用3轴陀螺仪做双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t34.85用的是陀螺仪,别的99坦克车长也有用3轴陀螺仪做双稳的

請問防空豹的砲塔你是舵机还是減速电机?我用減速电机可是不是很靈敏,這也就影响双稳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防空豹的砲塔你是舵机还是減速电机?我用減速电机可是不是很靈敏,這也就影响双稳的效果,

炮塔旋转用的是减速电机,37毫米的。转起来很流畅啊,一开始也有点生涩慢慢调整,后来就很滑很流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