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DLG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11-02-23):
定了一架老苦的木质DLG,请教目前流行飞DLG配什么接收,什么电池。手头是72MHZ的FF6.舵机有了。

网友:
我也定了一个

是290那个么?我觉得接收无所谓,越轻越好,电池据他说会有专用的,300多毫安的

网友:
飞梦的2.4G不错,不过大飞机,不用太讲究接受,主要别弄太大就行。另外电池越轻越好,最好是TB上买200毫安左右的锂电+BEC,能飞大约2个小时不到

网友:
我是飞梦的2.4G 4通接收,D47的舵机,不用BEC直接用2S的lipo。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也定了。今天该发货了吧。到时候交流一下吧。

网友:
电池不要一味图轻,因为大多数DLG机头反正是要配重的
容量不够而炸机就傻眼了

网友B:
垂直尾翼需要用金属舵机么?  就是老苦那个银燕的金属,他说他是用的那种。我就怕垂尾受力过大,一般舵机悬

网友:
差不多银燕的9克就行了,追求金属安全是安全,但是重了好多,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垂直尾翼需要用金属舵机么?  就是老苦那个银燕的金属,他说他是用的那种。我就怕垂尾受力过大,一般舵机悬

呵呵,不用方向舵嘛(Rudderless),省个十几克。
不过这种Rudderless的方式,一直争论不一。欧洲人喜欢靠副翼和升降舵转弯,美国人喜欢有方向舵。对岸飞行披萨上就是DLG区的顶置帖子。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106772&extra=page%3D1
我本人是飞三角翼入门的,一直没有用方向舵的习惯,现在飞DLG也一直不用方向舵。

网友:
我想无论飞什么飞机我都不会有用垂直尾翼的习惯 ……
水平尾翼+副翼很好用

垂直尾翼我只在F3P垂直爬升纠动作时用orz
还要多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飞过才知道

网友D:
我现在也是主要副翼转向的。不太习惯用方向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是主要副翼转向的。不太习惯用方向舵。
你试试用方向舵转弯 同时用副翼将飞机修正(保持水平)再同时用升降舵补偿高度(一般转弯掉高度厉害)

飞DLG上天时要暴力   飞行是要温柔   降落时多转圈

网友:
谢谢ls。我回去试试。要多加练习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