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姨太要登场了.是猫二代..也带复杂的混控系统.

楼主(2011-02-23):
经过P51和FW190的混控经验.昨天刚买了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6通PPM.拿了几个旧舵机把F6F装了.改装了象真机身尾轮.加装了双拉杆升降舵.XXD2212KV1200+8060或7060或8040象真三叶都试过.动力测试比达到1比1以上了..而且小电机还更省电.这飞机速度到性能应该都比前两架更爽. 因为前两架动力比都没到1...P51的0.8不到.飞下航线和小横滚和小筋斗下还是漂亮的.稳...FW190动力比估计0.9不到.但性能没说的.正飞倒飞性能和3A感觉一样.缺点就是速度慢了点.目前三架JJ都可以同时服役了.但同时都带出去是个问题.这年头想玩次4P..3P的真不容易啊.

改天有时间就去破处.
但不确定6通PPM接收怎么样.谁用过...谁知道什么牌子的?

楼主:
二战飞行中队.

楼主:
190和P51我发觉不要右拉反而没反扭.好飞多了..所以都不要右拉了..也好看了..

网友:
像真尾轮啥样?麻烦来个特写

楼主:
机身里那种..不是一般的尾舵下那种.先来段混控演示. 看看性能是如何体现的.

楼主:
象真机最麻烦的就是整流罩不好搞...还好F6F真机就是一个子弹头.

网友:
昏好多JJ啊!

人!

网友:
最喜欢襟副翼混控了

网友:
哈哈,你的机头也伤痕累累哦,同道中人
你的190推重比达不到1:1吗?2217电机,超过1000g的拉力了,你的飞机那么重?PPM的接收机据说很容易受烦扰,小心哦

网友:
很漂亮,很不错哦!好多JJ啊

楼主:
我的190漆是自己兑的..还留有半杯..随时补的.. 要不早就全白了...我过年到现在几乎天天飞..不记得多少个起落了....难免有头擦地的时候..推力确实没有到1..不知道是飞机重了还是多装了东西......我也不是米人..只不过最近技术长进比较快..已经半年多没怎么炸机了..最多就是小擦挂下...JJ都是\存下来的..一直不炸我也没办法 而且几架JJ全是搞特价时抢到的.... P51是300包快...190是185包快....F6F140买的...现在都没了..
我的原装PCM装直机上了..毕竟那个炸不起...固定翼全是PPM的..两架用天地飞6的PPM

网友:
多飞才是硬道理,混控搞的不错,要向你学习
趁老婆不在家上炕试飞机

网友A:
f6f和我的一樣,140的特價機,109我也有架還沒裝,不過是95一架的白皮epo,f6f用2212kv1000,3s2200,9050三叶槳,一六混控,覺得有點頭輕,準備換2217。尾輪能給個示意圖嗎?一直沒想明白怎麽聯動

网友:
GUANLI冠丽接收机(带晶体)

兼容FUTABA、天地飞、E-SKY等遥控器

接收机性能参数
1.通道数量:6通道
2.模式:PPM兼容FUTABA、天地飞、E-SKY
3.频率:FM 35MHZ 36MHZ.40MHZ.72MHZ
4.外型尺寸:45*23*14mm
5.独立晶体插座,可以自由更换晶体
6.重量:14g(含晶体)
7.接收距离:地面有效距离200米以上,空中500米左右
8.防抗干扰性能卓越

以上是厂家参数

楼主:
 我就喜欢老婆不在家的时候在床上爽几架JJ  以前还在床上操直机的..固定的只能拍AV不能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6f和我的一樣,140的特價機,109我也有架還沒裝,不過是95一架的白皮epo,f6f用2212kv1000,3s2200,9050三叶槳,一六混控,覺得有點頭輕,準備換2217。尾輪能給個示意圖嗎?一直沒想明白怎麽聯動

f6f用2212kv1000,3s2200,9050三叶槳速度怎么样?我到不担心我的飞机头轻..轻得不厉害的话用右侧扭离地自动保持降舵将就飞..严重的话下来加重..关于尾轮看这贴...只不过把轮轴的钢丝加长点.头弯成"7"型.用很细的钢丝弯成直机的球头拉环的形状或者直接用直机拉环..在用棉线捆在"7"字横的那端.然后就可以用一根长拉杆半活动固定在环上.另一头拉过去接方向舵机臂...如果懒得那么麻烦习惯短跑起飞的话我这贴里的办法也很不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2077

楼主:
这飞机原配的象真三叶好象是8060吧?很细应该属于快速桨

网友:
謝謝指點。我的配置速度不算太快,原配槳應該是80xx的,的確很薄,放在那裏沒用呢

楼主:
忘记说了..拉杆上绑棉线后滴上502或泡沫胶..干了后就成复合结构的了.很结实.

网友:
这就要互相争宠了~一次上可光顾不过来。。。

网友B:
居然玩3P哈哈
我发现很多魔友喜欢把灰机放床上 其实这样很不卫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玩3P哈哈
我发现很多魔友喜欢把灰机放床上 其实这样很不卫生啊

没办法啊..家里太小..客厅地面最多也能摆一架.人多的时候还很不方便 ..要不我当然更想在床之外的其他的地方试下3P

楼主:
今天破处了..可惜没留下录像.可能是这JJ太轻了或者我长期飞重飞机习惯了..现场风特大第一个降落飘得厉害.早就全关油门了有3米高老下不来.还旋停了.最后几乎是处于旋停状态落地的.但绝对没失速. 而且落地后我一拉杆又原地离地差不多一米/..吓得我哦..感觉这飞机太轻不适合我的口味..后来调整了下舵面..在头部又加了个9V的方块电池.飞航线才有那么回事.很直很稳了.而且没那么飘了.但值得说的是F6F的性能绝对超过3A机..风大的时候原地旋停状态一直横滚居然不掉高度 速度快了可以全靠方向舵原地掉头转弯.性能没说的..改天上录像.但有个问题很严重..速度快了拉筋斗都看到整个飞机翅膀成V型了..很担心翅膀太软断掉..回来后想不到办法让翅膀在天上不变形..原装的两根塑料片太短.要穿过机身埋根碳片不好横传机身.要么挡到肚子下面的设备仓口.要么就把电池仓一分为二...只能用玻纤胶带在翅膀下面拉一道试试看了.另外说下桨.我先用8060叶桨飞了后换原装3叶的.感觉原装那桨速度和拉力都好过8060哦.这种桨我买了几只.在190上也试过..很不错.速度上不差两叶桨.但很少见有人用这种很窄的象真桨.现在的桨怎么都是些很宽的桨啊?

楼主:
而且今天我飞了很高.几乎只能看见一个点了爬升太轻松了..在天上全关油门5分钟都掉不下来.就自己在天上旋停.很象以前飞过的朋友的大滑翔机..前两架都是电老虎..总算有一架可以当飘飘来飞的JJ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