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飞的很垃圾,装的很用心·500E春版布线求点评

楼主(2011-02-23):
菜鸟执着的学习 老羊 的500ESP装机贴,万般无奈下拿起工具第一次打磨铝合金件,生生把电调布置在机头。

用心的布了个线,因为只装过450 而且留下阴影,所以发上论坛来请老鸟们帮忙看看这布线有没啥安全隐患。

发现500要是修机的话,侧板几乎必拆,问下能不能半边侧板打螺丝胶,另一边不打?

下面上图,这图片糊的~~

楼主:
电机 电调离这么近都没问题?本来打算不行就再移出来~

网友:
迎春版,直接改无幅翼。。比较核算

网友A:
阿水你手工越来越好了,哈哈

网友B:
我买的也是飞越铝合金底板,没有打磨的必要啊~~
我不知道你电池重量怎么样。 我用都是2650MAH 30~40C的电池, 电调要装载侧板上才能平衡, 否则头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也是飞越铝合金底板,没有打磨的必要啊~~
我不知道你电池重量怎么样。 我用都是2650MAH 30~40C的电池, 电调要装载侧板上才能平衡, 否则头重。。。。

我装过两个500都头轻  ,电调装侧板上,电池要下移1/3重心才差不多,为啥?电池是2600毫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装过两个500都头轻  ,电调装侧板上,电池要下移1/3重心才差不多,为啥?电池是2600毫安的

C数越大的电池就越重

网友:
装完比500ESP代价还高了

螺丝胶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该打的不能省,省也省不了几分钱

网友:
那些个金属件全配齐的话也不少大米哦

网友:
装的很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水你手工越来越好了,哈哈

那你快点买 呵呵

网友:
全飞越升级件了,不错

网友:
不错很干净,,和我的很像 电调是一样的位置。。我用2600的25C电池头轻

网友:
不错!很整洁。 另外,提醒LZ,应该点螺丝胶的地方,一定得点上。。。

网友:
大舵机侧板是哪家的~~~

网友:
装的很漂亮。侧板不是标准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