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 蝎形战斗机变种!

楼主(2011-02-23):
看了阿凡达,我一直在想做一架象里面蝎形战斗机一样的横列双旋翼机,我的想法是利用飞越250的机身和控制系统,固定其主轴,T头两边用连杆垂直安装两台电机带螺旋桨,用升降通道就可以控制两边螺旋桨前倾和后仰,飞机向前和向后运动,利用PIT变距可以控制左右螺旋桨分别向前后倾转,实现转弯或者自旋,侧飞则需要改变左右电机的转数比,比如左边桨转速高于右边桨,左边力大,飞机向右倾斜,就实现右侧飞。这样制作是利用现有材料最容易实现的,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应该选用什么规格的电调电机多大的螺旋桨等等,由于没有经验还不敢贸然下手,希望有能人能指点一二或者遁我这思路做一个出来!

网友:
淘宝有卖

网友:
既然都变距了,为什么不加个混控控制俯仰呢?还省一个舵机

楼主:
飞机做好了!理论完全可行!不过遥控用的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
飞不起吧,这么重,这么小的桨面积

网友:
这个控制挺强大的,  把直升机的变矩全用上了!

网友:
用15寸的桨做两个电机的直驱不知道能不起飞,  能的话就爽了!

网友:
 ,我也在搞,很快就上图

楼主:
搞出来了吗

网友(2011-04-07):
友**主席
顶你
看你得了

网友:
火旋风真牛逼!

网友:
KK二轴程序可以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
俯仰时传递到机身上的反作用力如何抵消?
很可能向前飞时,旋翼没有倾转,尾巴先翘起来了

网友:
不错  有时间也做一个看看   LZ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
阿凡达里面的螺旋桨好像不是水平的哦

网友A(2012-05-13):
顶
我也在搞,就是不知道当调整浆倾斜的角度时飞机会不会失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用水平也叫阿凡达,哈哈,,是双轴就行了

网友C:
超级亮啊

网友D(2012-08-24):
等了这么久都没有声音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