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遥控潮人6108SB接收机!!

楼主(2011-02-23):
FUTABA 8FG新配的这个串行接收机,适合串行
舵机
,但是普通的模拟和数码舵机能用吗???这个是属于高速还是普通接收?

网友A:
所有舵机都可以用。
只是说模拟舵机用S.BUS就达不到高速的效果。跟其他接收高速模式不可用模拟舵机一个道理~
这个接收就是6008HS 多了S.BUS功能~~是高速接收~

网友B:
S.BUS想法是积极的,但觉得需要专用舵机有点把用户口袋也给串了的意思: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