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V2问题!求救!

楼主(2011-02-23):
我的450V2用固朗的电子设备,飞到20CM高持续几秒就打转,速度越来越快,怎么回事,飞机闲置过1个月,目测没问题

网友A:
板凳,看答 案

网友B:
检查尾波,皮带是不是打滑等等,如果机械没问题,就换个陀螺和尾舵机试试

网友C:
尾波或航机卡住了?

楼主:
拔掉陀螺的线,把尾舵机转到尾桨最大螺距,起飞时尾推力还大了,但又飞高突然就开始转

网友D:
一步一步找吧,飞机就是折腾

网友E:
看單向軸承有沒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