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另买充电器和电池搭配九鹰210A,求推荐。

楼主(2011-02-23):
提示:

网友A:
九鹰210A原配就是3.7v锂聚合物电,如果加大容量飞机自身重量也会加大,飞的时间长了小马达有可能过热容易挂,另1s 的电还需要平衡充?不是吧?

网友B:
不会飞到八分钟的。。。三分钟多一点吧,原装的充电器就得了,1S电不要平衡

网友B:
200左右可以入手一个充电器加5个电池组,够你飞了

网友C:
 难道你们只买1快电池吗。多买几块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