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10C的72M控上了TM10高频头,6通和7通的接收为什么不能使用呢

楼主(2011-02-23):
因为连续被干扰炸机,无奈将FUTABA 10C  72M的控升级到2.4G,用的是TM10高频头。但是模式必须选择7通道(另外一个选择是10通道)才能与6通和7通的接收机连接,如果先10通道的模式则红灯亮,绿灯不亮。这是为什么泥?好像店主也说了一下,要选7通道模式。难道10通道模式只能应用10通的接收吗?

楼主:
使用的6通和7通接收机也是原厂的,说明一下。

如题

网友:
那接收,你的发射必须要切换到7CH模式。

网友:
T8FG也是一样的,用8通道以下接收机,都要切换到7通道模式

网友(2012-06-22):
我也有類似问题,请问如何將控上的10通模式改成7通模式呢?我找不到莱單上的选項

网友:
請问"切换"是那个功能菜单的选项呢?

网友:
高级控就是复杂

网友:
如果是可拆的TM8高频头,这个就在高频头上有开关。如果是TM10高频头或高频头不可拆,那这个设置就一定在控里面

网友:
以10CHG为例,长按mode键出现basic菜单,用小摇杆(cursor)跳到第二页,选择parameter子菜单,用cursor选择modul旋转右下角转盘选择7ch,关开遥控器电源一次,7通的选择有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高频头可拆,这个就在高频头上有开关。如果高频头不可拆,那这个设置就一定在控里面

乱说,哈哈,TM10既可拆又没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连续被干扰炸机,无奈将FUTABA 10C  72M的控升级到2.4G,用的是TM10高频头。但是模式必须选择7通道(另外一个选择是10通道)才能与6通和7通的接收机连接,如果先10通道的模式则红灯亮,绿灯不亮。这是为什么泥? ...
看接收机,7通以下接收机选7通,以上选10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