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娜轻舞妖魅4S锂电开襟翼和浮筒

楼主(2011-02-23):
(无正文)

网友A:
起落架,前后反了,比较大的一头朝前。

网友B:
LZ。你确定襟翼这样对嘛?
襟翼放下时,由于翼型变化,机头会严重上台,一半遥控器,襟翼是和平尾联动的,襟翼放下时,平尾也放下一定角度,补偿机头上台,襟翼和平尾的放下角度具体如何配合,需要在遥控器里反复的设置配合达到最佳状态,你这样单独放襟翼,机头上抬需要推杆补偿,降落很危险的

网友C:
很漂亮的飞机,赛斯纳也是我的最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践说明,可以不必联动。
襟翼放下时,实际的情况貌似不是你所说的“襟翼放下时,机头会严重上台”嘿嘿,你是不是将机头的状态想反了呢??
我这个单独放襟翼,不是开关控制性质,而是比例调控,襟翼调整量是可以微调的。
开了襟翼,而且放下襟翼时,是为了在相对低速时获得更大的升力,使降落更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很细心
起落架是安装此机厂家随娜娜配套的说明书安装的,而且身边的朋友都查看验证过的
经典的前三点式,主起落架是微向后支撑的...

网友E:
不错,对襟翼很感兴趣,但不懂!!

网友F:
貌似除了开了襟翼,两边的副翼也设置了襟副翼混控?看上去似乎可以和滑翔机一样开蝴蝶刹车哩。不知道舵机具体是怎样连接到各通道上的,混控又是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G:
e-d cessna, 平尾材料太软,没有补强,可以象竹杆一样上下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