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usb口供电不足的笨办法,已知道的朋友飘过

楼主(2011-02-23):
2大1小的usb线就这个简单吧
有些朋友可能家里就有,但没注意过,这个在目前的移动硬盘上多的是快拆下来用吧。
原理更弱智:一个usb电不够,那就2个一起上呗

本帖技术含量太低,勿笑话

网友: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我们推荐过玩家这样做,只是要单独买一条这种双头的USB线。

楼主:
一般不用再买
我这网不好重复发帖了,x大把另一个删了吧

网友:
重复的已经删除了

网友:
有何设备需要如此这样

一个设备用2个USB口是不是就会造成2个USB断路

网友:
如果短路掉,应该会。但是要短路除非把线短接。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哦

楼主:
 不是吧,短路,是指电脑上短路吗?我家移动硬盘就是这个线,用了两年啦,真的会把电脑短路吗?!
目前市面上配这种线的移动硬盘遍地都是,很多年啦都没听到有短路的事故啊?难道这个“短路”是无害的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极低,除非被老鼠咬破了线。

网友:
我的移动硬盘就是双头的~!

网友:
较好的办法是用有源usb hub

网友A:
USB供电是500mA    有的设备需要较大电流,例如移动硬盘,需要双头(1000mA)

网友:
USB3.0 接口就OK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供电是500mA    有的设备需要较大电流,例如移动硬盘,需要双头(1000mA)

这个是标准,但是很多笔记本,特别是上网本没这个输出能力。还有一些笔记本有电源管理软件,也会主动降低这个电流,用于提高待机时间。

台式机就尽量不要连接机箱前面的USB ,机箱后面主板上的USB一般都能提供足够的电力。

网友C:
我的主板的USB口供电都是3X的,1.5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主板的USB口供电都是3X的,1.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标准,但是很多笔记本,特别是上网本没这个输出能力。还有一些笔记本有电源管理软件,也会主动降低这个电流,用于提高待机时间。

台式机就尽量不要连接机箱前面的USB ,机箱后面主板上的USB一般都能提供 ...

有的笔记本标准是750mA的

网友:
买两条线,一根插在台式机的后面不动,一个移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