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個問題.關於汽油機用的機油問題

楼主(2011-02-23):
對於模型這種高轉速的2沖機器.究竟用Off road(越野車)用的機油還是用Road Racing(賽道車)用的比較好.
當然兩者都可以....但是兩個對應的環境都不一樣.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网友:
哪个分散性好用那个,比例要合适,搅拌要均匀,最好是按机器说明书调制。

楼主:
怎麼看才知道分散性好不好?

网友:
云南目前使用的是2冲越野车赛用机油

网友:
周围有用法国摩特800的,但是同种800却有两种颜色,不知啥好

楼主:
對...也看中了摩特800...的確是好機油.幾時很貴

网友:
180,2L貌似,淘宝上

楼主:
180元2L真的假的?800一升都要150了.

网友:
额,那是我记错了,是一升的价钱

楼主:
摁.這種機油很貴.不過聽說很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摁.這種機油很貴.不過聽說很牛~

用后感:好像效果跟价位不见得成正比。

网友:
用到现在两种油最好,一个是两冲程卡丁车风冷机油。品牌不记得了,320块一桶1L装、大概8年前玩割草机时用过,当时没有转业船机卖。前后改过几十台割草机来装船玩,由于都是双环的转速改上去后就发现机器过热现象,试过很多机油,最后用的2冲卡丁车机油(一定要风冷的)很好用,机器给力温度不高。还有就是去年刚用过的威爽具体牌号要找找记不住是上海队的刘大大送的,120欧圆一桶,2L装。很好用。原先用的模特800,H针收到临界点,换这油H还可以再收、给力啊!就是太贵了不舍得用

楼主:
威爽還是很不錯的..但是有600元一升那麼貴麼?.
摩特800..這麼貴..估計是在油針小的情況下也能達到很好的潤滑效果...所以才那麼貴的

网友:
这款很靠谱 载人动力伞用的。
http://www.myparamotor.com/viewt ... &extra=page%3D1

楼主:
威爽的確很實惠.13x左右一瓶.以前沒那麼貴的.現在升價了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赛道用机油跟船的使用环境差不多。

网友:
我也问问

我用的是从雪儿那里买的机油10元一小瓶 120ML
不知道这个机油怎么样,大家给点意见,这个机油是属于中等货还是什么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应该是赛道用机油跟船的使用环境差不多。

你说的很有道理,和船用机器的工况情况很接近,
越野车工况变化比较多,而赛道车和船跑起来之后工况相对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