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 2.4G 26CC 请教自动熄火问题 图

楼主(2011-02-23):
我一按自动熄火开关,陀机打到全油门方向,有办法可以设置陀机按熄火开关最小油门的时候打反方向吗?

红色部分是熄火开关

红色部分是熄火开关

网友:
不可能吧...一般設置會向低油門靠的.

楼主:
就是啊,,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一按就打响全油门状态,,这样怎么样熄火嘛??

你也是用这个控,,应该你熟悉点!

网友:
你怎麼知道我用這個控?
要不你試試reset這個模式

楼主:
reset 是什么???解答。。。新手,不好意思

我现在只会用2个通道,其他什么都没设置过,,说明书,看不明白,,悲剧了!

网友:
就是恢復出廠設置

楼主:
怎么回复出厂设置??请告知一下顺序

楼主:
刚找资料了,试过恢复出厂,还是行不通,,,

网友:
我剛剛試過..摁那個th cut結果是.向低油門靠.不知道lz甚麼情況

网友:
网上可以找到中文的固定翼的说明书你去看看吧

网友:
是不是油门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