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接收问题,救急!!!

楼主(2011-02-24):
我的接收是6008,现在所有的
舵机
都以连好,但是尾舵是BLS257线怎么往6008上插,求教???
机身三个舵机是S3156,
陀螺仪
是GP750的,电调BL35x,麻烦各位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前后左右上下不管你怎么插...不要乱插就可以了.. LZ玩过直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在玩,刚找到,望解答陀螺仪和尾舵的设置,谢谢。

网友B:
尾舵线插GP750上 楼上的 人家问个问题 你不能好好答吗

网友A:
 尾舵都不知道在直机上插哪的话估计其他的问题不比第一次摸直机的少..我这样说的目的是告诉LZ先潜水了..如果是这程度就算回答了尾舵插哪对他的帮助几乎没有.

网友C:
 这也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