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ds平衡仪安装后舵机不同步

楼主(2011-02-24):
求助各位高手:
      我的非耐450,futaba6ex,安装kds平衡仪,没有用它的尾陀螺功能。出现两个问题:
      1、照kds说明书安装后,接收上2通道应该接平衡仪升降通道(黄色线),6通道接螺距通道(橙色线),安装后发现十字盘的控制是反的:遥控(日本手)左手上下变成了螺距控制,右手上下变成了升降控制,把接收接平衡仪的两个通道换了一下,正常。

       2、这时发现螺距控制上下时,三个舵机不同步,升降舵机上下的幅度都要大一些,调整舵机行程也没有明显效果(平衡仪只能调整螺距或升降的行程,调整后三个舵机的行程同步增减,还是不同步),不知道增么调整?不知道是否是第一个问题影响了第二个?
       不胜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印象中KDS平衡仪好像不支持6通道控,至少是7通道控才可以用

楼主:
谢谢二楼的兄弟,6通不接平衡仪感度和陀螺仪感度即可

网友:
看看kds平衡仪安装说明你就明白了。控是设置单个舵机不是3个舵机连动的。要在平衡仪设置3个舵机连动的

楼主:
部分解决

感谢楼上的各位,遥控器上的混控是已经关闭了的,否则各个舵机根本不能协调运作。
   晚上把平衡仪装好在机器上螺距和升降两个通道就正常了,估计和ccd的箭头安装好以后指向机头的方向有关,没有验证。

舵机不同步还是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