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易烘干箱的制作

楼主(2011-02-24):
我这市区天气相对潮湿些,小区楼层距离关系,日照时间很短,因此想到烘干。

目的:做个简易烘干箱来加快环氧树脂干的速度
功能:要求能做到温度可调;具有恒温;在规定的时间自动关闭。

期盼各位前辈、老师给予指导帮助。在此诚恳的先谢谢大家!

楼主:
春 节前试了环氧树脂E-44配低分子650聚酰胺树脂糊了一小片,结果近一个月才干,我都晕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买个数显温控器和温控感测头来控温,外加个电子的24小时时间控制插座,这两个都有成品买的,加起来100元左右,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温控请详见附图。

网友:
附图是我用数显温控改制的普通电烤箱,效果不错的,由于电热的控制是开关型的,有惰性,因此控制箱内的温差精度在5-6度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chensibo,当箱体内到指定温度时数显温控关闭加热,温度下降后数显温控器又会自启动加热是吗?

网友:
数显温控器有两个控温调整电位器,一个是低位调整,用来控制温度,假如当你把温度设定为70度时,箱内温度低于70度时电热丝通电,当温度到70度时,电热丝断电,由于电热丝有惰性,当到70度关电后,箱内温度还会升高几度后再慢慢地降下来,一旦温度降到小于70度一点点,电热丝立马加电,因此会有几度的温差,对于温差要求不高的控制足也。如果要更小的温差控制,那就复杂的多了。

另一个温度调节电位器是作为高位温度控制的,一般作为报警用,当温度超出设定的高位温度时,报警或采取其他的应急措施。

以上仅供你参考。

网友:
简易烘干箱:
用硬纸围个桶,下面放个电热元件,(温度比较低的)+温控,纸筒长度根据需要而定。这样,大尺寸的机翼等也可烘干。
咋样,觉得好,就多顶顶我的贴

网友:
环氧树脂硬化不能太高溫.否則有害.
最簡單可買電熱毯一用.

网友:
现在外面买的烤箱,不是都有温控的吗?便宜的也就200多

就是小了一点,机翼恐怕烤不了,一般就烤烤鸡翅

不知道烤完环氧树脂,会不会有有毒物质的残留,还能再烤蛋糕、烤鸡翅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chensibo,那对加热管需要多少W的功率呢有要求吗?

网友:
温控器好像是10A的(最大2000W左右),小烘干箱足够了,不一定要电热管,电炉丝就行,电炉丝比较便宜,具体要多少功率,应该和箱体有关,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试试就会清楚的,温度不够或者加热慢,就加大功率。
如果功率很大时,可以外加个大继电器扩展就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
我认为不妥,这是对家人健康的不负责哦。

网友:
烤箱里面要装个小风扇搅动热气上下会均匀。

网友:
温控仪+热风机

网友D:
环氧树脂不干主要问题不是空气潮湿的问题,是固化剂的问题,烘烤用处不大

楼主:
我的箱体大致准备这样制作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氧树脂不干主要问题不是空气潮湿的问题,是固化剂的问题,烘烤用处不大

我买的是这种的环氧树脂,我也是按说明里的配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环氧树脂不干主要问题不是空气潮湿的问题,是固化剂的问题,烘烤用处不大

温度对环氧树脂的固化时间有很大的影响。固化剂当然会有影响,要是固化剂用量大了,虽然固化时间会缩短但制品会发脆的。

楼主:
温度就按夏天日照要求38度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箱体大致准备这样制作个

看你的尺码,不用自制,可以买一个衣物烘干机,详见附图,掏宝上有的是,温度也就几十度左右,也可以再加个数显温控。

楼主:
这不考虑,我老婆正建议买个烘干机,买了也够不着我用,偷偷告诉你们,私房钱留些玩自己的

网友E:
温控器不能直接控制电热管,需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温控器里面的继电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控器不能直接控制电热管,需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温控器里面的继电器很小

你好 塑造,若是我用2000W加热管,那应该用什么规格继电器呢

网友:
如果要用电动机 要买高温烘箱电动机

网友:
买个温控仪和电热丝,还有时间继电器,再做个大箱子,我以前弄过还是挺简单的。成本也不高。

网友F:
片材要加温,我是挂在冰箱后面      环氧树脂用你那套固化剂是要一个月才干透,总是软软的
需要硬的就换固化剂吧

网友:
这个,没玩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片材要加温,我是挂在冰箱后面      环氧树脂用你那套固化剂是要一个月才干透,总是软软的
需要硬的就换固化剂吧

怎么发视频呢?我晕
首先我得先提醒你下,下次不能挂在冰箱后面,在那样烘干过程挥发出来的气味不是很难闻吗 ?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啊

我买这种环氧树脂糊起后虽然近一个月才干透,干透后没有象你所说那样软软的,而且还挺硬的,那时调配固化剂是环氧树脂量的50%,厚度0.05mm,硬度还挺不错的,而且还有种韧径,剪下一小片当弹簧一样弹压,弹性还不错 。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弹性是没干透   ,半年后就硬了,一个月不烘才是软软的 ,冰箱在开放的阳台,没事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前辈,老师及坛友的指导,至于我的求助简易烘干箱加热控制配置基本得到解决,在此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50%的固化剂,热风枪加个盒子,大约70-100度20-30分钟5mm厚的肯定干透了,这我已经干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环氧树脂不干主要问题不是空气潮湿的问题,是固化剂的问题,烘烤用处不大

环氧固化的温度很重要的,对时间,刚性,韧性都有影响

网友:
好像你设计的烘干箱还缺个放气的孔啊

网友:
一个简单的方案,用泡沫板搭一个所需形状的封闭容器,在里面按大致需要的温度安装若干个灯泡,外面连一个变压器,然后在里面装几个小风扇搅动空气流动,调整变压器得到所需温度。这种方案得到的温度固化树脂足够,如果能在里面贴上铝箔,效果会更好

网友:
在顶部加个放气孔

网友:
市面是有一种陶瓷加热块,用起来寿命长,安全,一个巴掌那么大 ,1千瓦 ,我用调压变压器,控制输出在65V附近 ,配一个4位的温控仪,一个30*30*40的木箱 ,内衬保温棉,最高工作120度没问题,条件允许在箱体外面再加个小电机,使内部热空气循环 ,效果很好,温控精度在+-1度,要求不高用3位的温控仪也可以,加个调压变压器主要是配合温控仪得到一个适合的功率输出参数,要求不高也可以不用

网友:
这个简单
买个旧的单门消毒碗柜柜,温控器加热电偶控温,空气循环使用电热水器的排风机加铁管
成本两百元左右比较好用

楼主:
昨天没有浏览,现在进入睢下,想不到还有这么多位老师继续在指导,真的非常感激!
在此谢谢你们!
在淘宝上有浏览到什么型号(一时记不出来)的环氧树脂配固化剂固化时间可控,不知是否有这样的性能?若是有,我想可以不必做这烘干箱了。各位前辈,老师对环氧树脂有研究的话,还请再多多赐教。
在此再次谢谢各位前辈、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