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桨求助,有9寸的吗?

楼主(2011-02-24):
原装的是8寸,请问有谁知道用9寸桨会有什么不同效果,哪儿有卖的帮发个链接吧,想试试。

网友:
9寸应该有3叶浆

网友:
淘宝给你找到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038114367

网友:
哇,好便宜,比330X原装的桨便宜多啦,飞2S电池应该没问题,飞3S电池会不会对电机电调压力太大呵。

还有用9寸的桨会打桨吗?

网友A:
没试过 打不打桨~~~~~~估计3S太高

X330是2000KV的电机  用9050 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 打不打桨~~~~~~估计3S太高

X330是2000KV的电机  用9050 高了

纠正一下,330X是1100KV的电机,不然的话2200KV电机上3S带8寸桨也不行呀。

网友:
刚收了套330x-s  不过卖家的桨好像都打坏了,同问上2200 11.1用多大的桨?可以pm淘宝链接

网友:
你可以试试8寸的正反桨,不过先买330X原装桨吧。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有空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