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置螺距的时候,平衡杆是否一定要和主轴成90度,另外高速双桨怎么调整

楼主(2011-02-24):
网上有的说调螺距的时候,不需要平衡杆水平(应该是和主轴垂直才对吧?),但是实际调试的时候,只要动动平衡杆,螺距读数就变化了,请问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调整,应该怎么固定平衡杆?
还有就是双桨低速比较好办,悬停就可以判断,高速的时候怎么做判断了,是否可以把螺距曲线一直调整在悬停位置(5度左右),油门开到最大的时候也就差不多只能悬停状态,在1米多高度悬停(全油门状态),然后判断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双桨就把鸡的双脚找个重的东西固定好。。。。用绳子绑住都行,主要固定好。。。。。。然后戴个头罩。油门开大。。。。。。隔几米看吧~~~~~`

看来模友都是高危人群!

网友A:
高速双桨就把鸡的双脚找个重的东西固定好。。。。用绳子绑住都行,主要固定好。。。。。。然后戴个头罩。油门开大。。。。。。隔几米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