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雕刻机用螺丝杆精度如何?

楼主(2011-02-24):
自己腐蚀PCB板太麻烦,看到别人用雕刻机做电路板很是方便,因此想自己DIY一台简易的PCB雕刻机。
给予成本的问题只能使用螺丝杆,不知道其精度如何?有用过的说一下。可以做到PCB 0.15MM的线条吗?

网友A:
楼主,你是从简而繁啊。

等你做好了能雕刻PCB的机器,你会想用腐蚀法的。

网友:
腐蚀铜板慢就慢在自己动手去腐蚀.要准备好多东西.

雕刻铜板 就图个卫生一点点,不用碰有毒化学品,可是速度快不到哪去.打孔轻松点,雕刻前的工作同样很多很重要.新手摸软件比实际雕刻的时间还要长

不过我也同样是为了雕刻电路板买了雕刻机,不过雕刻机还能给箱子开孔,这是优点

网友:
等你做好

网友:
0.15MM没有问题,
你现在走的路和我两年前走的路是一样的·~!
雕刻出来的PCB就是有点毛边!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0084 《一万转主轴雕刻白沙网友的BGA封装PCB板》
最小间距是0.2mm,线是0.15mm
难度不是重复定位,重复定位我打表用1402的梯形丝杠加叉口消回差螺母可以达到0.01mm以内
问题在于0.1mm的尖刀刀头至少有0.13mm,中心线还不在轴线上,ER11夹头抖动差不多0.02mm
所以,雕刻0.15mm的线没问题,但是雕刻0.15mm最小间距的电路板就很困难。
生成刀路和定位操作没啥难的,等我教程整理好了,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0084 《一万转主轴雕刻白沙网友的BGA封装PCB板》
最小间距是0.2mm,线是0.15mm
难度不是重复定位,重复定位我打表用1402的梯形丝杠加叉口消回差螺母可 ...
等待你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0084 《一万转主轴雕刻白沙网友的BGA封装PCB板》
最小间距是0.2mm,线是0.15mm
难度不是重复定位,重复定位我打表用1402的梯形丝杠加叉口消回差螺母可 ...

我要求线距在0.25以上的,线管为0.15.不知道螺丝杆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从简而繁啊。

等你做好了能雕刻PCB的机器,你会想用腐蚀法的。

能请问为什么吗?是用螺丝杆的雕刻机的精度达不到,还是别的什么的?0.15的线宽达不到,我可以用0.20以上的线宽啊,线距一般我是要求在0.2以上的。

网友B:
wzb616 ,你可以用螺丝杆试试,理论上消回差螺母做得好,螺丝杆每段牙都是等间距的话,也能达到效果,螺距越小精度能提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wzb616 ,你可以用螺丝杆试试,理论上消回差螺母做得好,螺丝杆每段牙都是等间距的话,也能达到效果,螺距越小精度能提高一些

谢谢!我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