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您的AHRS配重,再进一步提高飞行的稳定性能

楼主(2011-02-24):
FC1212-S飞控升级到 1.30固件后(相关升级信息请查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1597)悬停的稳定性能应该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在风中也会有更少的摇晃。

我们建议玩家按如下的方法,给您的AHRS进一步配重后,通过减少AHRS受震动的影响而进一步提升飞行性能:
首先找一个1元的硬币(大约6g)

或者找2个铜质的5角硬币(大约7.8g),我们推荐使用铜质硬币,原因后面会说。

把硬币作为AHRS的配重用双面胶粘帖到AHRS的底面.

顶面也可以,但效果最好的是底面

重新粘帖好减震棉即可(减震棉的小方块,X650和X450都是有多配的,一次只需要4片,X450与X650标配了12片)。

----------------------------------------------------------------------------------------

那么为什么建议使用铜质的5角硬币呢?
因为1元的硬币是钢制的会导磁,如果要按照电子罗盘模块的话,就会影响到罗盘模块的工作情况。

看下图 ,当1元硬币靠近物理罗盘的时候,发生了倾斜。电子罗盘和物理罗盘一样,也会发生这样的偏离。

而铜制的由于不会导磁,所以工作的正常。

网友A:
好办法。回去也加两5毛的。昨天刚重做了4个脚垫来改善着陆时的缓冲效果。今天再改进。

顺便说一下,AHRS的4个角,在水平状态下,只要用手指轻敲任意一个边角就会出现红灯那个超负荷的状态。当然很快,就恢复了。

网友:
   一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回去也加两5毛的。昨天刚重做了4个脚垫来改善着陆时的缓冲效果。今天再改进。

顺便说一下,AHRS的4个角,在水平状态下,只要用手指轻敲任意一个边角就会出现红灯那个超负荷的状态。当然很快,就恢复了。

对的,当角速度超过300度/s,红灯就会亮。但是在飞行的时候,一般不会有这么快速度角速度变化,除非炸鸡。

网友:
今天终于搞明白了什么叫五 毛 dang
晕哦,还成敏感词了。

网友:
加五毛钱就会变得更稳定?那我加五块钱不是稳如泰山?

网友B:
两个5角硬币用双面胶粘起来,太厚了,用原来的减震海绵,硬币底部与底板贴紧了,没有减震的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5角硬币用双面胶粘起来,太厚了,用原来的减震海绵,硬币底部与底板贴紧了,没有减震的空间了?

多厚的双面胶呀?

那就把2个5毛用502粘起来,然后再用双面胶粘在AHRS底部,不知道空间够不够。

网友(2011-03-30):
破坏人民币  建议用国外的货币 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