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双面可用的发射机

楼主(2011-02-24):
普通的控只有一面有摇杆
我想,可不可以将摇杆反向延长,捅破后盖伸出来
操作时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摇杆两端,应该会更精细,更稳当一些
日本手和美国手的转换也只要把发射机翻转即可,反正飞飞机又不看屏幕
还不完善,欢迎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个性

网友B:
有个性 支持LZ搞一个出来

网友C:
九鹰的遥控器就是这样,专利了

网友D:
 你OUT了 人家早有了

网友E:
支持LZ搞一个出来:loveliness:

网友F:
翻到背后只是反美国手~~~~~~

网友G(2011-05-04):
原帖由
yyqop01
于 2011-2-24 14:35 发表
九鹰的遥控器就是这样,专利了
和楼主想要的不一样呀

网友H:
楼主的想法有点新意
但是,有些具体问题楼主是怎么处理的?就是机械部分出现自我卡住(阻挡)问题, 妨碍了你的操纵杆从后面伸出来?? 请指教!

网友I:
哪有女人前面和后面都长咪咪的

网友J:
机械部分可以实现,也不和九鹰冲突。
但是,楼主试过了没有,不方便改控,你可以找个盒子插两根筷子试试你这种方案是否好用。恐怕固定面就拿不住了,到时候不是控制的更精细,而是控制的更不精细。

网友A: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