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购买模型挖掘机使用的液压缸和泵(气压的也行),不知哪里有得买?

楼主(2011-02-24):
[求助]想购买模型挖掘机使用的液压缸和泵(气压的也行),不知哪里有得买?
哪位兄台知晓?烦请告知。

网友:
郑州东明电子有小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zz-dm.com/commodity/singleCommondity.jsp?flname=aftxit&flcode=5510你看看这个

他这没有泵啊。泵在哪有得买?

网友:
淘宝上的齿轮泵,不知道够你用不。

型号说明
CB
-
F
---
---
---
---
(1)
(2)
(3)
(4)
1、齿轮泵
2、额定压力:2.5MPa
3、额定流量L/min
4、表示反向
外形图
技术参数
型号
额定流量
L/min
额定压力
MPa
额定转速
r/min
容积效率
ηv%
总效率
ηt%
压力脉动
MPa
噪声值
分贝
电机功率
kw
重量
kg
CB-B2.5
2.5
2.5
≥70
≥63
±0.20
62~65
0.37
2.4
CB-B4
≥80
≥72
2.8
CB-B6
0.55
3.2
CB-B10
≥90
≥81
3.5
CB-B16
67~70
1.1
5.2
CB-B20
5.4
CB-B25
1.5
5.5
CB-B32
≥94
≥85
6.0
CB-B40
74~77
2.2
10.5
CB-B50
11.0
CB-B63
11.8
CB-B80
78~80
17.6
CB-B100
≥95
≥86
18.7
CB-B125
5.5
19.5

网友B:
技术规格型号        C        E        H        C1        C2        D        D1        d        E1        T        b        M        K1        K2
CB-B2.5        79        66        96        25        30        Ф35        Ф50        Ф12        35        30        4        M6        Z 3/8"        Z 3/8"
CB-B4        82
CB-B6        86
CB-B10        94
CB-B16        107        90        132        30        35        Ф50        Ф65        Ф16        50        42        5        M8        Z 3/4"        Z 3/4"
CB-B20        111
CB-B25        115
CB-B32        121
CB-B40        132        102        154        35        40        Ф55        Ф80        Ф22        55        52        6        M8        Z 1"        Z 3/4"
CB-B50        138
CB-B63        144
CB-B80        158        121        186        45        50        Ф70        Ф95        Ф30        65        65        8        M8        Z 1 1/4"        Z 1"
CB-B100        165
CB-B125        1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规格型号        C        E        H        C1        C2        D        D1        d        E1        T        b        M        K1        K2
CB-B2.5        79        66        96        25        30        Ф35        Ф50        Ф12        35        30        4        M6        Z 3/8"        Z 3/8"
CB-B4        82
CB-B6        86
CB-B10        94
CB-B16        107        90        132        30        35        Ф50        Ф65        Ф16        50        42        5        M8        Z 3/4"         ...

算过,应该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