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是洋垃圾?

楼主(2011-02-24):
  标题汗了点不好意思。就是有点疑问,本版出镜率很高的zi6我刚去淘宝看了下只有6家在卖,无一例外都是8成新。为什么全是二手的,没有新的呢?问了一卖家,答曰:早停产了所以没新的,产地美国。。。看上市时间2005年。。。六年前的东西,而且还是米国人用剩的,确实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A:
ZI6,一百个人买了,只有10人发视频。
GOPRO,十个有买都有九个发视频出来!
这是一个朋友说的~!
那个朋友买了ZI6改来改去。到头来,只有一次录成功!就是买的回来的时候!

网友:
国内卖的ZI6不仅仅是洋垃圾,大部分还是已经修过和拼装的,稳定性本来就差。
当然,没那水平还要赶鸭子上架学人改装就算了。浪费钱而已。

虽然偶两个ZI6,一个去壳改造了AV输出的,一个备用的,录像都正常~

网友:
我用ZI6拍了将近有30个G的视频,只是自娱自乐,发到网站上有点碍眼,所以就不发了,怎么会录制不了呢?

网友:
偶买了3个。。。。
摔坏两。
修好两!!!
现在依然有3个!!!

网友B:
有米就买GOPRO。确实效果好!!!

楼主:
···

···

寄回来比TB还高了。。。

寄回来比TB还高了。。。

网友:
还要担心被海关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ZI6,一百个人买了,只有10人发视频。
GOPRO,十个有买都有九个发视频出来!
这是一个朋友说的~!
那个朋友买了ZI6改来改去。到头来,只有一次录成功!就是买的回来的时候!
经我手改过的ZI6已经不下10台了,目前为止除了虎门超之外还没有其他人的不能使用的.

我自从有了ZI6,摄像头就下岗了,都是直接用ZI6代替摄像头在用的,一边录像一边回传.有人提到过的死机现象还从没碰到过,不过经常上天前没按录像只能紧急降落.

网友:
再补一句:长期收购非炸机损坏的ZI6

网友C:
兔哥我的出给你啊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兔哥我的出给你啊 哈哈

引用 网友C:
老是不正常
前几天改一台ZI6时发现一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用热缩膜包紧ZI6,就老是出现不能录像的情况,经常出现SD卡上有一个"!",一录像就死机,后来我将热缩膜拆开,录像等使用一切正常,估计是热缩膜压的太紧了,导致某一部位出问题了.
你可以试一下是否这个问题

网友:
热缩膜压的太紧有可能导致SD卡插槽有问题,我之前也遇到了~   录几分钟感叹号就出来了。

网友E:
兔哥,麻烦你把,ZI6代替摄像头的改装步骤发下吧,学习下,呵呵呵。不然我的也要寄给你改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兔哥,麻烦你把,ZI6代替摄像头的改装步骤发下吧,学习下,呵呵呵。不然我的也要寄给你改了,呵呵
看来你是个懒孩子 ,直接买条AV线就能将ZI6实时输出的AV信号接到OSD或图传了,这个还用得着寄给我?

不过我是用四芯的3.5插头自己焊的线,比成品线轻巧.

其实这些在我之前的帖子里都有说到的,你们怎么就没认真的看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米就买GOPRO。确实效果好!!!

这广告有名人效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是个懒孩子 ,直接买条AV线就能将ZI6实时输出的AV信号接到OSD或图传了,这个还用得着寄给我?

不过我是用四芯的3.5插头自己焊的线,比成品线轻巧.

其实这些在我之前的帖子里都有说到的,你们怎么 ...

确实没找到。关于你的贴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没找到。关于你的贴太多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8680&highlight=%2B%CD%C3%B8%E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0536&highlight=%2B%CD%C3%B8%E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6778&extra=page%3D3
看完这几个帖子,再不会改的该打PP了

网友:
不要打了 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改一台ZI6时发现一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用热缩膜包紧ZI6,就老是出现不能录像的情况,经常出现SD卡上有一个"!",一录像就死机,后来我将热缩膜拆开,录像等使用一切正常,估计是热缩膜压的太紧了,导致某 ...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你用一张厚一点的纸加到SD卡的背面放插进去,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