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铝合金上印字的问题

楼主(2011-02-24):
1、怎么样在铝合金上印中文字那?有什么简易些的方法那?

网友A:
丝网印刷

网友B:
用雕刻机要方便一点吧

网友C:
我个人认为:DIY情况下可用的方法
丝网印刷、雕刻机、电刻、腐蚀、阳极氧化

楼主:
雕刻机我没有,周围也找不到有的,以下这些愿闻其详:
丝网印刷、电刻、腐蚀、阳极氧化
尤其是阳极氧化,我看了巫毒兄弟的帖子,这个自己基本具备条件,
但什么情况下才能让不需要上色的地方保持原色呢?

网友D:
看见过电动机的铭牌吗,那就是用感光膜保护然后使用三氯化铁腐蚀的。

网友E:
丝网印刷很划算,话100多元就可以开工了,效果也好

网友F:
同样的版面批量做,丝网印刷是最好的选择,制版半个小时,放料定位印刷一块十秒左右(说的是手工印刷,自动化半自动化的没有接触过),至于电刻、腐蚀、阳极氧化都是丝网印刷完了之后的后续加工。在电路板制作上面丝网印刷必不可少,只是工艺比手工的先进多了,我曾经印的字最小的只有4mm,350目的丝网

楼主:
丝网印刷的原理我不了解,那位好心人给讲讲,多谢啦!

网友G:
看你做的少话字超过2CM以上的话喷砂

楼主:
我目前在家里做,没有太多的这类设备,目前用蚀刻电路板的那种新材料,感觉铝合金表面倒是被腐蚀了,但效果不很明显,只是表面稍微有些粗糙,不知道加大剂量是不是能蚀刻的更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