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外飞行安全

楼主(2011-02-24):
请问。和模友去场外飞行有哪些具体方法保证安全?

网友A:
拉警戒线,请当地武警协助维持现场次序,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如果强行闯入马上枪毙。并请无线电管理局进行实时监控以飞场为中心半径1KM内的无线电信号。发现有异动信息马上屏蔽!
这样的话应该安全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够绝,还要民航和军方都要禁航

网友D:
找个没人的地方不就行了。

网友E(2012-08-11):
回复 网友B:
补充:聘请100个人,人手一个苍蝇拍,场地周围负责驱赶一切飞行生物。
最好身穿防爆服,以免错舵飞机砸向自己。

网友F:
不去最安全。
如果一定要去,建议先挖个战壕,然后戴钢盔,用望远镜观察
如果现场条件不允许挖,就戴钢盔,穿防弹衣,然后卧倒。

网友G:
1,人少或者没人的地方;
2,有草的地方,炸鸡损失少;
3,有树的地方,避免炸到自己;

网友H(2012-12-11):
必须要佩戴好全套护具带好头盔!!!JJJ保护好一面JJ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