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各种机床的朋友们格外小心

楼主(2011-02-24):
请使用各种机床的朋友们格外小心
      2月23日中午一点左右,我单位职工在使用磁力钻加工机件时,因为未遵守操作规程没有使用毛刷清扫铁屑,而使用抹布去清扫工作中的磁力钻。结果抹布被旋转的钻头缠绕,操作者本能反应没有松手。造成手腕及胳膊被扭转,送医院检查结果左臂三处骨折,其中小臂两根骨头一根断开错位,腕部一处骨折不很严重,拇指骨折。
      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希望已经有床或者准备买床的朋友时刻小心,切记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一定要牢记

网友: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网友A:
只能说他活该,用抹布去清扫还在工作的钻机,百分之百的会常饶,这点常识都没有,早就该断手呢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重提,,,,,保证,车削安全的12条 万用表老大发的为保证车削加工的安全,操作者应做到:

(1)穿紧身防护服,袖口不要敝开,长发要戴防护帽,操作时不能戴手套。
(2)在机床主轴上装卸卡盘应在停机后进行,不可用电动机的力量取下卡盘。
(3)夹持工件的卡盘、拨盘、鸡心夹的凸出部分最好使用防护罩,以免绞住衣服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无防护罩,操作时应注意距离,不要靠近。
(4)用顶尖装夹工件时,顶尖与中心孔应完全一致,不能用破损或歪斜的顶尖,使用前应将顶尖和中心孔擦净。后尾座顶尖要顶牢。
(5)车削细长工件时,为保证安全应采用中心架或跟刀架,长出车床部分应有标志。
(6)车削形状不规则的工件时,应装平衡块,并试转平衡后再切削。
(7)刀具装夹要牢靠,刀头伸出部分不要超出刀体高度1.5倍,垫片的形状尺寸应与刀体形状尺寸相一致,垫片应尽可能的少而平。
(8)除车床上装有运转中自动测量装置外,均应停车测量工件,并将刀架移动到安全位置。
(9)对切削下来的带状切屑、螺旋状长切屑,应用钩子及时清除,严禁用手拉。
(10)为防崩碎切屑伤人,应在合适的位置上安装透明挡板
(11)用砂布打磨工件表面时,应把刀具移动到安全位置,不要让衣服和手接触工件表面。加工内孔时,不可用手指支持砂布,应用木棍代替,同时速度不宜太快。
(12)禁止把工具、夹具或工件放在车床床身上和主轴变速箱上。虽然是常识,但请模友谨记(条条规程X染成,,,不能再用X验证)建议每个有车床的模友打印一份,挂在床上时时提醒,安全第一...

网友:
这玩意吃过一次苦头就记住了,光说没用。当然苦头吃完肢体还剩多少就看运气了。

以前也听人说上床的时候不能戴手套,可一上床手上就容易沾油粘土,老洗手很麻烦,于是就开始戴手套了。小雕刻机、小电机(就比38长一点的那个)、2MM的小铣刀。以前经常用手摸旋转中的刀杆甚至侧刃(挺汗吧,不过感觉不使劲往上压就没关系。可千万别尝试啊 ),感觉很温柔一丁点危险性都没有。

一次操作中,看见刀子上缠了很多的PVC屑带,就用手去清一清。以前常干,把指甲探过去一卡就行了,轻点就算碰着刀刃也没关系。结果我把带着线手套的手伸过去了。 终身难忘啊,就这一秒钟时间,比抄写一百次安全规章都有用。

网友:
真是要注意呀!安全第一!!

网友B:
后果真严重!..................想个治本的办法,做个机器手,替我伸进去折腾!

网友:
安全第一,一定要牢记。要牢记。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机床

网友:
我还看过一张相片,一个女工没有按要求把头发扎起来结果给机床缠绕上了从此哪个头就没有长头发了。。。。

网友:
这样的职工应该马上开除。

网友:
我手指骨头被绞坏过一块

网友:
谨记中,

我的带手套,被卷过一次,在铣床上,还好是打孔,速度不快,手套被卷进去,自动停机,结果是烧保险(5A),电机移位(为了减少震动,不是很紧)同步带松开打滑,救了我一命。 事后一身冷汗, 手指肿了两天才好。

网友:
今天被电一次  后怕

网友:
警钟常鸣

网友:
真是巧了,21号我的同事(车工),也把手绞进去了 缝了16针,左手食指掌骨骨折。当时车间地板都被染红了 也是带手套的下场!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果真严重!..................想个治本的办法,做个机器手,替我伸进去折腾!
不见得好,机器手被“骨折”后,机器手再旋转起来,更是恐怖啊

网友:
安全啊,第一啊

我一直想着给我的床子接地线的,一直就没接。。
一定要接,其实也没什么麻烦,就是没有心去做,心里没想着安全。

网友:
安全第一,一定要牢记!!!

网友:
机加工都要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安全第一!切记!!!

网友:
“未遵守操作规程”此乃祸害根源。

网友:
记得谁说过可有能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发生,那么就要把这个可能扼杀在摇篮里

网友:
那...那种做手术的乳胶手套可以戴么?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还好,没有带手套操作

网友:
可以带无纺布一样的手套,以前在工厂里都戴这个的,就是不结实,好处也在它的不结实

网友:
03年朋友喊我帮忙截点儿木头烧火,用木工台锯截,朋友在前边送,我在锯片后边接,刚开始都好,两只手拉过来一分两半,挺稳当的。后来走神了,用一只手捏住还没破成两半的方木,夹锯了,一瞬间的功夫,右手在锯片上走了半圈,顿时血肉模糊。最深处在手掌边缘,割透了。当时我还有两个月就结婚,这要是再深一公分,手就掉下来了。我怕是要打光棍了。
现在听见电锯响,我心里就哆嗦。 模友们时刻记住了,安全第一,接触这些危险性的工具千万不能大意走神,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他活该,用抹布去清扫还在工作的钻机,百分之百的会常饶,这点常识都没有,早就该断手呢

这样批评有些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批评有些重了!

我也觉得6楼朋友说的有些重了,干工作也好玩也好,谁也不希望出事。然而有些事故往往就发生在疏忽和不经意的瞬间。批评肯定是对的,我想他这辈子再做这样的工作时也一定会记住这个教训。我把这个帖子发出来只是想让大家在工作时时时刻刻加以小心。而并不是想让大家知道事故的结果让大家为他违反操作规程出现血的教训而解恨。论坛里每天都会增加新的会员朋友,老师傅在操作机床时会有安全意识。而刚刚迷恋机床或者准备购买的朋友们,往往在买到机床初次使用时只顾兴奋而疏忽了安全。希望机床能给大家带来水平的提高和心情的愉悦,而不是痛苦。

网友:
前年朋友的老婆戴手套钻孔,好像是把手指探进去看钻多深,结果一个手指没了

网友:
我师父老早就说:

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就打不长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他活该,用抹布去清扫还在工作的钻机,百分之百的会常饶,这点常识都没有,早就该断手呢

又不是他把你的手搞断了,别太刻薄了,看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