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搞明白了为什么有些数控机机很看似很强大,但却无法雕铣铝合金或者软金属的缘故。

楼主(2011-02-24):
最近想的多,经验大增,终于给我搞明白了为什么有些机机看似很强大,却无法雕刻或者铣铝合金铜什么的金属,特别是无法制作直升飞机之类的小金属零件。而我的小鸡看似很弱小,却可以轻易的做出来呢。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兴趣听我讲呢?特别是对新手很有利,当然也有弊的一面。有兴趣的话就顶,没兴趣的话就当我放屁。

网友:
学习了!等楼主公布

楼主:
我现在比较矛盾的地方是,一旦说出来,有一类人看到后觉得有利可图,某些零件肯定涨价,这对像我一样米不多又想做数控折腾的新手是大大的不利。大家支持我说出来吗?

楼主: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机器只能叫雕刻机而不能叫数控铣,而有些人的既是数控铣也是雕刻机,而有些人的机只能叫数控铣而不能叫雕刻机的缘故。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严重哦!

网友:
  没明白啊.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严重哦!

阿弥托福!说还是不说呢?

网友:
很支持   快说吧

网友:
猜一下吧:是主轴方面的吗?

网友B:
主轴的转速,扭矩,还有铣刀的直径不能太大。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的转速,扭矩,还有铣刀的直径不能太大。我猜的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就不用我长篇大论了,也不用我想这么久了。当然,我比较笨,要想了这么久才想清楚,其实很多高手都不用想,心里明白的很!

网友:
因为他们没有买那么小的刀.

网友:
说啊,别在买关子

网友:
快说主题

网友:
唔好再扭屎忽花!快D讲!

网友:
说出来吧,如果真有关键的东西会涨价,如果能立刻把雕刻机升级为数控铣,也可以啊

楼主:
大伙别急,所谓任何事必有其两面性,有矛必有盾,有好就有坏,有利就有弊。引用佛家所说:万事皆有因果!施主们,急不得也!

先说说题外话,说的不对大伙可以批评,但别骂人!或者当我放屁就行了。

就5Imx论坛来说,大家聚集与此,必定有相同爱好,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道相同才相为谋,但不管怎样,这个论坛也是一个社 会的缩影,在此的人肯定也分三六九等............,唉,算了后面的话还是不说好了,不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意见相左,就此打住。下面说正题。

网友:
静听事件始末。

网友:
别人不想做而已,想做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此人神经吧,无聊

网友:
 又打住了?

网友:
支持 楼主说说 我也想做个了

楼主:
在此所说的数控机所指的是数控雕、铣、车等。先说数控机的构成吧!一部数控机主要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一  是机体(床身),材料有铸铁、钢板、铝合金、PVC、木板等等,当然大家都明白,机体是越结实越好,越大越好,矛盾的是重量越重,价格会越贵。

二 是丝杆,主要分为滚珠丝杆和梯形丝杆。滚珠比梯形贵。丝杆除了直径分别外,又还有螺距的分别,比如01、02、05、10、20........螺距。

三 是驱动部分,主要有步进电机驱动和伺服电机驱动。就分辨率来说,比如两相电机200步,五相的500步(不知是否正确),伺服电机2000步。

四 是主轴,有无动力和电主轴,主轴转速越快,功率越大,机器速度也可以越快,价格也越贵。

五 滑动部分,比如燕尾滑台、直线轨、DV轨等等。

网友:
 ..最关键的地方......我插.....此处省去3500字!. ..........楼主继续讲!

网友:
估计大家快急死了,幸亏我既有专门的精雕机又有数控铣,我不着急

网友:
主轴的转速,扭矩,还有刀肯定与这三者有关

网友:
别是忽悠吧

楼主:
那它们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或者说是怎么样制约的呢?

就机体来说,大家都知道铸铁好,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会退而求次选择钢板、铝合金或者PVC等等什么的。
就加工范围来说,主流思想都是大点比较好。
就加工精度来说,大家都希望精度越高越好。
就造价来说,造价是越低越好。
但往往这些都会自相矛盾,所以有些人会降低要求选择铝合金或者PVC;滚珠丝杆换成梯形丝杆;伺服换成步进,五相换两相;或者用降低速度来换取精度,反之降低精度来换取速度,无法做到两全其美或者鱼与熊掌兼得。

网友:
其实很简单,软金属,不适合高速雕,就这么简单

楼主:
所以说机体结实,精度又高,加工范围大,速度又快的机器,造价必然会很高。所以很多人会选择退而求次或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方法多种多样,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不用我说了。在此只说说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制约。

网友:
怎么看着和没说一样,说重点才对.

网友:
楼主高啊

实在是高

网友:
还是扯蛋!跟没说一样!!

网友:
接着说,我还没买机机.你说完有理我再买.

网友:
我占个广告位。。。准备把我的小钢雕转让掉。。。

楼主:
就此简单来说,速度和精度是互相矛盾的,由于价格的制约,大部分人都选择步进电机作为驱动,由于步进电机的转速有限,为了追求加工范围和速度在选用丝杆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了05螺距的丝杆,这也是淘宝上最常见和价格比较适中的丝杆。更有甚者会选择梯形丝杆。由于很多丝杆都是洋垃圾过来的,磨损及间隙必然存在,所以回差不可避免。螺距越大,回差的问题就越严重。就如01螺距的丝杆和05螺距的丝杆来比,01的走一圈是1毫米,05的走一圈是5毫米,在磨损及其他都相同的情况下,05螺距的丝杆所造成的回差影响肯定会比01螺距的丝杆要严重的多。同时很多朋友都用的是两相步进电机,其每圈是200步,相对于01丝杆的物理分辨率说是0.005毫米,而对于05丝杆的物理分辨率来说是0.025毫米。所以就由于这些原因,大螺距丝杆的机器下刀肯定不能太小,下刀太小的话工件的分层必然增多,分层太多的话大螺距丝杆的回差所造成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做出来的工件会出现一种台阶状的爬行现象。所以大螺距丝杆的机器下刀会比小螺距的大的多,但是下刀大的话受力肯定会增大,因此会暴露出机体强度的问题,所以有些铝合金或者是其他材料做的机器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于是有些朋友会采用钢板或者铸铁来增加强度,但这样的话铣刀的强度问题又现象出来了,就是用不了太小的刀,为了用的上小刀,结果就把主轴问题显现出来了,就是不能用转速太低的主轴。这样的话价格上去了,精度却上不去。

网友:
哈哈,加分了。说得好呀。

网友:
先听听课,顺便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巧妙的机身结构设计+合理的零配件组合+给力的主轴+好刀

(以相对最低的成本压榨出最优的效果)

楼主:
至此,有些朋友会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啊!我可以用小螺距的丝杆啊!但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1是小螺距丝杆比较难找。2是小螺距长丝杆更加难找,而且价格就不用说了。3是即使你找到了,而价格很便宜,但是步进电机的制约你的速度又下来了。有些朋友做大幅面的机器,1米长,做个大零件真的要等上一万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有道理 所以用伺服电机比较好 哥的小钢雕就是伺服的

楼主:
于是又有人会说,那我用伺服好了。那么伺服+小螺距丝杆+加铸铁机架+高速主轴+加直线轨=高昂的代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此,有些朋友会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啊!我可以用小螺距的丝杆啊!但又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1是小螺距丝杆比较难找。2是小螺距长丝杆更加难找,而且价格就不用说了。3是即使你找到了,而价格很便宜,但是步进电机 ...

这个问题我的解块方法就是 小螺距丝杆+伺服电机 要快就快 要慢就慢 要精度就精度 怎么要就怎么爽

网友:
CNC设备本来就有强烈的行业分工

或者说用途上的分工。一台机子什么事都干玩也就是部分业余爱好者在做。
刻字机也是CNC设备,打印机也是CNC设备,你要装个动力头给它,它一样也能钻铣,但显然刚性不够。

楼主:
于是又有人奇怪,上面为什么要用直线轨啊?用燕子的尾巴行不行啊?但这又会造成新的问题,不是有朋友57换86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另外一个新问题就是速度快了,“燕子尾巴”很快就会磨没了。

网友:
说得太多反而不明白,关键的只是几个关联字,速度/精度/时长/价钱。

网友:
楼主终于把我搞胡度了

楼主:
由于木桶效益的制约,整机的精度取决于精度最低的那个零件。所以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想当然的事情竟然做不出来。以为机器越大越好,速度越快越好,大零件都可以做出来,小零件就更不在话下了,结果是大机器做出来了,结果发现大零件做的出,小零件却做不出来。或者做出来了,精度却没了。可以铣铝合金,却铣不出铝合金零件。可以雕的出铝合金却铣不出可用的铝合金零件。雕出来的观音看似很精美,铣出来的东西就乱七八糟了。可以铣10毫米的圆,但却铣不出3毫米的圆。

楼主:
反过来说,有的朋友的机器一次可以下刀10毫米,同时希望可以当雕来用,再加个38主轴在那里,结果发现铣得了却雕不了。只能雕些字什么简单的东西,稍微复杂的东西就雕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