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哪种性价比好,准备开始普及450电直

楼主(2011-02-24):
准备开始训练电直。因过去没有接触过,面对众多品牌,但不知那种性价比好。还请模友推荐一二。(要配件好买的)
电调,
电机
,
舵机
也请推荐一二。
遥控器
国产的可行吗?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啊,也盼模友指教一二。

网友A:
03年的ID还没碰过450啊?

网友B:
老专家遇到新问题,不好意思450我也只玩过固朗。

网友C:
有米用亚拓,没米用飞越或菲耐,都有套机,选一款就是了。
遥控器国产可以买天7或者华的2801,都比较可靠。

网友D:
飞越或菲耐

网友E:
看资金的了,亚托不错贵但精度高,飞越的也不错便宜,性价比高。控的话推荐用好点的,新手方便调机。另外LZ是洛阳的?本人也是洛阳的菜鸟一个,有空一起玩。

网友F:
田教练对小飞机感兴趣了?最具性价比的肯定是飞越 宇宙第二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洛阳玩模型的很多,请问你是哪位啊?是否参加过活动?

网友G:
非乃的马达电调比较牛B价格稍高点,想便宜就飞越的,马达电调又一般。

网友H:
非耐的机子看起还是不错,不过要上6S,电机也得换。

网友:
飞越的吧

网友I:
我是2机2控。2个FY Sport,天7+2801Pro。
FY的配件非常好买到。

网友J:
我买的飞魔士450pro,感觉也可以

网友K:
03年元老,真能忍啊

网友L:
這水潛的, 夠深.................簡直是潛水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