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

楼主(2011-02-24):
新手,刚入了些FPV设备,组装中,设备很多,如何作好设备的屏蔽和抗电磁干扰,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突然发现一种东西,就是酒店用来烤叫花鸡或做铁板牛柳这些菜时,会用一种很簿的锡簿把肉包住,然后上火烤。这东西大约0.1MM厚,韧性不错,很轻。能不能用它把舵机、舵机线、各种连接线、平衡仪、OSD等东西包起来?当然GPS和天线是不会包的。
望懂这方面的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
确实可以的,有一定的屏蔽作用。

楼主:
谢谢热心大虾指教,准备按此实施,看看效果
材料是现成的,去年上山在野外烧烤叫花鸡时,买了一筒,还剩下不少,足够用了,呵呵……

网友A:
貌似不光要包起来,还要接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光要包起来,还要接负极

愿闻其详

网友:
最好是用铜箔,然后连接到负极上

网友:
没必要搞得那么麻烦,舵机用数字舵机,舵机线剪掉换成绞线,视频发射离GPS天线和接收机20--30CM以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