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粗的碳纤管,用什么切割方法好呢?

楼主(2011-02-24):
我们在做智能车,需要把一根长的碳纤管切成很多段,大概是1cm的吧,要求精度要很高。不知道有没有方便又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有床最好...这个精度高

楼主:
就是没有床呀

网友A:
我买的18的3K管,我直接用钢锯锯的.

网友B:
切割铜管用的刀具也许可以,但需要打磨

网友C:
要求精度高必须上床子 否则用什锦锉刀就可以。

网友D:
土办法,先粗加工,钢锯锯段,再手工精磨。高级的,激光切割!

网友E:
1厘米,做个架子让管子转,然后上小电磨加切割片。一次完成不伤碳纤。
骑自行车的都知道,碳纤前叉管不宜用锯条截,更别提截管器了。

网友F:
6块多钱的卫星管子切割刀,或者参考ahazyz的“从虚拟到现实,一架F3A的设计和制作”中用电磨自做得台锯,引用图片,原主表找我麻烦

网友G:
土办法,先粗加工,钢锯锯段,再手工精磨。高级的,激光切割!
 个人认为是DIY最好的方法了

楼主:
也许得多找几个人,用土办法,卡尺卡着干了。

网友H:
各种办法都试试,应该有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