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 F3A安装求救

楼主(2011-02-25):
一个多月前买了个FB的F3A,这里买的,感觉这个飞机有问题,个人感觉啊,我估计买这家这个飞机的人没人能装的起来。
发动机支架的螺丝根本没有办法拧,螺帽在背面,工具无法伸进去啊,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吗?

楼主:
想想还是不写在哪儿买的了吧
这个问题出在头罩,第一头罩大小不合适,第二头罩因该可以拆下来,否则螺丝没法拧,因为螺冒在背面,躲在头罩里面。。。。

网友:
看头罩应该能卸下来的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两样能不能用上,可以拧5.5和7个的帽(长度5CM),弯嘴止血钳。
不行的话把头罩慢慢切下来,改成磁铁吸的吧

这种母是不是也能用,能自锁住

这种母是不是也能用,能自锁住

楼主:
看来只有卸头罩了,不过头罩和木头支架是用胶粘死的,且玻璃钢的材质一剪就裂。。。。不知道设计这飞机的人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好歹自己安装一下试试看啊。。。
说是FB的F3A,我看感觉是假的。

网友:
这种飞机都是适合装四冲的,你的发动机架上面都写着 OS fs70

网友:
LZ是否知道有种东西叫爪牙螺母、还有一种叫自攻螺丝?看来LZ的动手能力太差了。

网友:
我們這邊用OS55裝過好多架了,是LZ你不用心裝傘。

网友:
嘴大的手都笨。

网友:
自攻螺丝能安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