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车铣铣...

楼主(2011-02-25):
摩托车速度计的蜗杆坏了,
因为是老式蜗杆,
柄比较长,
找不到零件更换,
就拿买到的零件进行修改...

专门做长了一些,
留些余地~~~

焊上一截钢棒,

焊上一截钢棒,

车光,

车光,

车好的样子

车好的样子

铣面,慢慢进刀...

铣面,慢慢进刀...

中心孔铣的露出来了...

中心孔铣的露出来了...

做好的零件可以拿去更换了

做好的零件可以拿去更换了

网友A:
焊接的地方强度够吗?  为什么不用对焊

网友:
这一部分受力很小,不需要对焊

网友B:
第一图左下角第2块是燕尾平尺吗?看着像啊,几度的?

网友:
我感觉焊接的地方应打坡口再焊好一点!

网友:
见过这样用车床摩擦焊,楼主难得这样的机会,应该试试!

网友:
车床摩擦焊,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地方强度够吗?  为什么不用对焊

跑遍了小城....点焊对焊什么的完全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左下角第2块是燕尾平尺吗?看着像啊,几度的?

是两块燕尾铁,不是平尺

网友C:
想法好,但方法不对!!

网友:
这样的件,好象是用闪光焊。比如钢轨的对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好,但方法不对!!

请问前辈应该用什么方法啊?

网友(2012-02-14):
不错,楼主可否说一下方法,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