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和亚拓5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2-25):
os55和亚拓55有什么区别?貌似淘宝上亚拓55卖的便宜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OS MAX-55HZ Hyper:
Displacement: 0.55cu in (8.93cc)
Bore: 0.91 in (23mm)
Stroke: 0.85 in (21.5mm)
Practical rpm: 2,000-20,000
Power Output: 2.1hp at 17,000rpm
Weight: 408g

ALIGN 55H:
Displacement:8.93cc (0.55 cu.in.)
Bore:23mm (0.91 in.)
Stroke:21.5mm (0.85 in.)
Practical rpm range:2000-20000 rpm
Output:2.1hp/17000rpm
Weight:408g (14.40 oz.)

参数相同,品牌/价格不同,材质/内部/质量均未比较,据说ALIGN是OS代工的。市面流传一句话:日本是把好东西留给本国的(泛指家电产品),不知模型上是否如此

网友:
 飞起来没有啥太大的差别,窃以为可以视之为一款

网友(2011-03-29):
完全一样的东西 就是OS打着亚托商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