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有风险,个人需谨慎:小8(T8fg)升级+短油门行程教程

楼主(2011-02-25):
首先请确保发射机充满电,sd卡触点接触良好。
本人是普通航模爱好者而已,升级的风险个人自己承担!
以下本人升级的经验不等同于官方升级,仅提供同好讨论学习之用,有疑问的请走官方升级途径!
1.到这里下 载最新的程序http://www.futaba-rc.com/downloads.html

在futaba的下载网页找到这个点击下载

在futaba的下载网页找到这个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后得到这个压缩包

下载完成后得到这个压缩包

用解压工具解压得到这个文件夹

用解压工具解压得到这个文件夹

看着解压的文件夹都有什么?

看着解压的文件夹都有什么?

网友:
插入,继续来~~~

网友:
短油门行程教程

楼主:
2.格式化sd卡

当然是要准备好卡了。个人推荐16m(22个模型)或者32m的卡,太大的卡8fg的读取太慢

当然是要准备好卡了。个人推荐16m(22个模型)或者32m的卡,太大的卡8fg的读取太慢

打开电池盖,不要拨升级开关,插入卡!不会插入的自己体会,这里不传授

打开电池盖,不要拨升级开关,插入卡!不会插入的自己体会,这里不传授

开机会显示如下提示,按RTN确认就行

开机会显示如下提示,按RTN确认就行

8fg会提示你再次确认。8fg会将卡内数据全部清零

8fg会提示你再次确认。8fg会将卡内数据全部清零

格式化中

格式化中

格式化完成,将卡取出,插入电脑读卡器中

格式化完成,将卡取出,插入电脑读卡器中

楼主:
3.写数据进sd卡
8fg用的是特定的格式,不能用简单的复制粘贴写数据

电脑识别出卡以后,双击下载升级包中的如图图标

电脑识别出卡以后,双击下载升级包中的如图图标

出现如图界面,选择sd卡,点击确定

出现如图界面,选择sd卡,点击确定

再确定

再确定

出现如下英文,表示写入数据完成

出现如下英文,表示写入数据完成

按右下角的这个退出。停止usb口后,拔出sd卡

按右下角的这个退出。停止usb口后,拔出sd卡

楼主:
4.升级..........

拨升级开关到如下位置(向小黑点处拨动),插入写好数据的卡

拨升级开关到如下位置(向小黑点处拨动),插入写好数据的卡

按RTN3秒开始升级,建议备份好数据。升级不会影响模型数据

按RTN3秒开始升级,建议备份好数据。升级不会影响模型数据

升级中

升级中

升级完成。关机,拨动升级开关回原来的位置,升级完成。

升级完成。关机,拨动升级开关回原来的位置,升级完成。

网友:
LZ继续啊!短油门行程怎么搞?

网友:
可以校准油门了 短油门很容易了

网友:
这么快出3.0了。事实证明可以升级为14通

网友:
强顶!等待升了级的说说。

网友:
短油门行程神马意思?有神马用处?

网友:
好事情,8FG的技术帖子越来越多

网友:
技术贴是必须顶的!

网友:
到最后也没看到短油门行程怎么改。。。。

网友:
好筒子,赶紧分享改短行程

楼主:
短油门行程

1.制作32*5*1.6(长*宽*厚)的调整垫片,厚度自己选,不建议厚度大于2mm。我用的是碳纤侧板搞的,用波纤,塑料片都可以。
2.拆掉后盖的5颗固定螺丝,打开后盖
3.粘接调整垫片
4.安装后盖,进入校准菜单重新校准摇杆
5.改造完成

没有粘调整片之前的样子

没有粘调整片之前的样子

粘好后的样子。用502粘的,注意控制胶水的量,用牙签蘸就好了

粘好后的样子。用502粘的,注意控制胶水的量,用牙签蘸就好了

粘的时候不要和摇杆转轴部分接触,要留间隙

粘的时候不要和摇杆转轴部分接触,要留间隙

网友A:
 还是不明白短油门是神马浮云.. 没人能正面解说下吗?

网友:
期待行程教准教程

楼主:
4.硬件改造完成,打开发射机开始软件摇杆校准

双击SYS进入system菜单,选择图中加黑选项

双击SYS进入system菜单,选择图中加黑选项

按RTN进入后选择图中加黑选项

按RTN进入后选择图中加黑选项

进入设置中点菜单,选择要校准的摇杆(我是美国手,选J3-J4)将摇杆居中,按RTN1秒以上

进入设置中点菜单,选择要校准的摇杆(我是美国手,选J3-J4)将摇杆居中,按RTN1秒以上

发射机校准中点完成以后,自动进入右下角的校准,将摇杆移到右下角保持1秒以上自动完成

发射机校准中点完成以后,自动进入右下角的校准,将摇杆移到右下角保持1秒以上自动完成

程序自动跳到左上角的校准,摇杆保持左上角1秒以上,程序自动完成,恭喜你有了和12z和14mz一样的短油门行程 ...

程序自动跳到左上角的校准,摇杆保持左上角1秒以上,程序自动完成,恭喜你有了和12z和14mz一样的短油门行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明白短油门是神马浮云.. 没人能正面解说下吗?

短油门行程我个人的理解:
1.油门杆的总行程短了,手需要移动的距离也就短了,换言就是手操控的速度加快了。
2.因为14mz原厂出来就有,所以这个功能值14mz-8fg的差价=10000元左右,改了的8fg价格就飙升了
3.因为12z原厂出来就有,所以这个功能值12z-8fg的差价=6000元左右,改了的8fg价格就飙升了
4.因为12fg没有短油门行程,12z原厂有,所以这个功能值12z-12fg的差价=3000元左右,改了的8fg价格就飙升了
5..................
6.手对油门的操控速度加快=手对螺距的操控速度加快=3D直升机3d动作速度的加快=3d飞行水平的加快=虚荣心的速度加快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也升级成功了
多了几个功能哦..开机时如果油门不在最下面.会有报警

网友:
刚才又玩了一下.发现有很多国语言可选..就是没中文
还有.按下s1 可以自定用户菜单
在自定用户菜单里.按rtn添加菜单,
长按rtn删除已添加菜单

楼主:
感觉还少一个功能:
低电压报警的电压调整功能

网友:
对,ls的功能要有

网友B:
我升级了软件之后原来的模型数据会不会挂,校正了之后对伺服机中立点什么的有什么影响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油门行程我个人的理解:
1.油门杆的总行程短了,手需要移动的距离也就短了,换言就是手操控的速度加快了。
2.因为14mz原厂出来就有,所以这个功能值14mz-8fg的差价=10000元左右,改了的8fg价格就飙升了  ...

初步了解...就是油门杆从最下到最上没有原装那么大的跨度了吧?最上和最下多了坎 ..只能在中间动..但软件里就设置成这段改过的阶段中是全部油门.?我的理解没错吧?
这功能很早以前我在一老头的四通控上见过. 他是飞固定翼.但电机和桨没配好...虽然不会烧.但最大油门速度快了怕飞机散架.而且他也操作不了.于是就剪一张卡片直接贴在油门杆上半截.没拆控.卡片上还写了"油门"二字.这样一来他推顶到了卡片(大概70%油门位置)就足够了..再上去就快了.而且也有个卡片象个盖一样的盖在油门杆上面上不去了..和这个异曲同工吧 .只是这个上下都有..为了好看把卡子装在里面了.而且控能校正油门点了..
其实我觉得这功能没那么值钱吧?这功能只有直机有用.而且是3D高手有用..而且我觉得真要有这功能.只要有油门曲线和点可调的控都可以搞啊.比如天地9.也在里面上下用卡子卡上.然后在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里把油门杆到不了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全设置成0....油门从可以动的地方开始....这样还没那么麻烦去升级什么程序啊.....不知道我的理解有问题没有...谁说下..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原装的油门和升降两边行程一样大的顺手.目前那么多点可以移动我都做不了那么精准的3D...点少了.行程短了就更难把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了解...就是油门杆从最下到最上没有原装那么大的跨度了吧?最上和最下多了坎 ..只能在中间动..但软件里就设置成这段改过的阶段中是全部油门.?我的理解没错吧?
这功能很早以前我在一老头的四通控上见过.: ...

行程小了,但是分辨率是一样的,所以精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升级了软件之后原来的模型数据会不会挂,校正了之后对伺服机中立点什么的有什么影响不了

仔细看前面的教程,有说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小了,但是分辨率是一样的,所以精度一样

看来我的理解差不多是那意思...我什么都玩.而且直机也只能随便翻几下.以前3D模式的螺距曲线就原装直线,现在觉得有点肉了.改了下EXP中间的变化大了点两边的柔和了点.我都觉得正负螺距转换时暴了点还没适应过来.但很刺激很好翻.这种短行程还是不适合我... 这控确实只适合只玩直机的.而且还是赛事级别的用.......对我来说8FG确实没10C实用.虽然都说高档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初步了解...就是油门杆从最下到最上没有原装那么大的跨度了吧?最上和最下多了坎 ..只能在中间动..但软件里就设置成这段改过的阶段中是全部油门.?我的理解没错吧?
这功能很早以前我在一老头的四通控上见过.: ...

3D高手是很多的~~~~呵呵
另外你这样改不是更麻烦了么。。摇杆校准可不只是为了让你改短行程油门的,更关键的是在今后的使用中,控的使用时间能更耐久~~

另外的确如你所说,如果你什么都玩,10C要比8FG好些,8FG 只是对于我们直机爱好者来说性价比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3D高手是很多的~~~~呵呵
另外你这样改不是更麻烦了么。。摇杆校准可不只是为了让你改短行程油门的,更关键的是在今后的使用中,控的使用时间能更耐久~~

另外的确如你所说,如果你什么都玩,10C要比8FG好些,8F ...

我一开始是直机入门的..后来有了车后只要是能上天的我都感兴趣.

网友:
我手上最小的SD卡是512MB的

网友D:
1G的sd卡都顺利升级完成,512的更是没问题,我用2G的试过,不行,估计最大就是支持到1G

网友:
lz,32X5mm这个尺寸粘上后手感如何?行程是否感觉合适?

网友:
8FG变14通道,史无前例的慷慨。

今天收到 Tower 的邮件才得知此事。顺利升级成功。

网友:
刚收到控,升级成功。。不过这手感。。严重不适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G的sd卡都顺利升级完成,512的更是没问题,我用2G的试过,不行,估计最大就是支持到1G

可以支持2G的,就是速度
你试试用8fg读卡就知道了
16m有22个模型,32m有45个模型,我认为足够了
2g应该有2800个模型以上,要这么多翻页够你翻的

网友:
牛人!强人!骨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G的sd卡都顺利升级完成,512的更是没问题,我用2G的试过,不行,估计最大就是支持到1G

估计你的2G是高速,小8不支持高速卡

网友:
 我的最小的卡就是2g的  能搞吗?

网友:
我也升好了,嘿嘿,用1G的卡,没觉得慢~~~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了,刚刚升级后开机,油门没有在最低点,遥控器马上报警,把遥控器油门拨回最低点,报警挺了,这功能不错

网友E:
以前听说8FG升级之后能加很多通道,请问楼主这个增加通道之后需要改高频头,14个通道是预装硬件吗?

网友:
升级后他就自动短油门行程的吗?

网友:
教程出来了,收藏

网友:
改油门行程的这两张图片没看懂~~LZ能不能来套完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差回去以后再写详细一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明天开工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听说8FG升级之后能加很多通道,请问楼主这个增加通道之后需要改高频头,14个通道是预装硬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听说8FG升级之后能加很多通道,请问楼主这个增加通道之后需要改高频头,14个通道是预装硬件吗?

多少通道和高频头没关系,主要影响的是接收机,要想要多的通道,接收机是肯定要换的

网友:
T8FG

我的T8FG升级成功在此感谢,LZ非常好不厌其烦一步一步的教我,再次表示感谢[Y][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1G的sd卡都顺利升级完成,512的更是没问题,我用2G的试过,不行,估计最大就是支持到1G

我用2G的  很好没问题

楼主:
最近有不少人升级失败的,请大家务必充满电,保持sd卡接触良好

网友:
刚刚升级完3.0。。。果然不错。。。有电位器调正功能。。非常谢谢LZ的贴。。。强大。。

网友:
我一次就成功了。。只要按着LZ的步骤。。一定可以成功的。。。前后也只用了10分钟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应该是卡的问题 因为我用的是卡套+miniSD 接触不是很好 现在已经升级成功
这个是网友给我发的短消息,我没有经其本人同意发出来了
不建议用卡套+minisd的方式,貌似这个出问题的有好几个摩友了

网友:
本人表示毫无意见~并且对楼主助人为乐的精神表示赞赏

网友:
2Gsd卡升级成功,庆祝一下,呵呵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支持LZ造福模友

网友:
终于换手可以校准了,真是太好了。

网友:
升级成功!好贴!  搞了半天 电脑上对卡的格式化要用FAT的格式

网友:
用2G的升级3.0成功,看国外某个帖子讲在这个控sandisk卡的兼容性比较好,特意买的。

楼主:
升级后,双击sys,在info里看版本
版本显示3.0就是了

网友(2011-04-04):
好东西升级成功,并校准好了控,谢谢楼主的教程,很实用,就是有些功能看不懂,哎没中文说明书就是烦啊

网友:
这个技术贴必须要顶。。。问题是短行程呢/? gpau 关注

网友:
不错,不过暂时还没有能力飞3d,所以暂时就不升级了,收藏,帮顶!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升级的内容有无相关帖子

谢谢分享!不知升级的内容有无相关帖子

网友:
这个写的好!!顶一下!!

网友(2011-08-06):
有个朋友升级后,LCD不显示了,控可能挂了!晕......,就没有救了吗?

网友G:
升级过程有惊无险,通过不懈努力,十分钟前将8fg升级完成。

使用的是一个2G的迷你sd卡+卡套。格式化sd卡后,利用下 载软件包中futaba特有的工具将升级信息写入sd卡里面,再将发射机升级开关置于左侧(常态在右侧),插卡、开机、按压RTN三秒钟,待升级进度条走到头,关机后将那个开关置于右侧。开机,惊奇地看到LCD网无显示,当时全身就晾了,恨不得扇自己两耳光!       晚上再来,死马当活马医,第三次升级后终于见到曙光,开机检查一切正常,查看菜单info,我的8FG已经升级到3.0版!!!!!发现一个奥秘:格式化后的sd卡,用电脑查属性,空间全部用完,但是看不到一个文件,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使用的是一个2G的迷你sd卡+卡套。格式化sd卡后,利用下 载软件包中futaba特有的工具将升级信息写入sd卡里面,再将发射机升级开关置于左侧(常态在右侧),插卡、开机、按压RTN三秒钟,待升级进度条走到头,关机后将那 ...
可以看到一个文件的,这个文件是隐藏的,修改电脑显示隐藏文件就行。
无论多大的卡都是格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占用整张卡的空间,这就是我提醒最好用小容量卡的原因
大卡时间长,过程中容易出变故

网友(2011-09-05):
16M就可以了吗,准备升4.0试试

网友:
用T8FG格完后,所有数据包括升级文件都需要使用Futaba专门的软件才能看到。貌似futaba官网上有下 载该软件。

网友:
还有3.0升级文件吗,有的PM麻烦转一个

网友(2011-12-27):
2G KINGSTON卡升级4.0成功,过程不超过5分钟

网友H:
4.1的飘过
哪个版本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4.1的飘过
哪个版本最好?

我还在用3.0的,最近忙,没有时间搞
4.0的升级了低电压报警电压设定功能
感觉+上这个就完美了

网友(2012-02-03):
升级成功飘过
最后结束没有提示
吓了一跳

网友:
顶LZ的无私奉献

网友:
14MZ有新软体了吗??

网友:
5.0也出了,FUTABA升级这么快有什么意义么。

说明书上说是要用32MB-2GB的卡,但其实16MB甚至8MB也能用的吧?

网友:
留个脚印先,t8fg还在路上

网友:
5.0的飘过。

网友:
发现用T8FG的大多数是美国手,而且是玩直机的

网友:
顶!

已经按照您的帖子成功升级5.0系统!谢谢lZ无私的奉献!好淫还是多啊!!

网友:
今天直接从1.1升级到5.0。哈哈!
顺便把飘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I(2012-06-10):
可以3.0直接上5.0么?还是需要升到4.0再4.1再5.0?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3.0直接上5.0么?还是需要升到4.0再4.1再5.0?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有解决办法吗?
1.0都可以直接升5.0的

网友:
如果失败就只有找双叶了,但费用很高哦

网友(2012-07-11):
我的是14MZ,飞3C不想要短行程油门,2片东西拆了但菜单里没有校准嘛,有那位大哥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