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zi6好像坏了?

楼主(2011-02-25):
 拍视频的时候前面不卡动多了卡得一帧一帧的你们的有这问题吗?

网友A:
检查一下你的SD卡吧。。这个要用高速卡

网友:
有两张2G sd卡没有高速卡,能用TF吗?

网友B:
只要用高速就行

网友:
用TF代替ZI6可以看到卡,但卡上有的问号还是用不了

网友C:
写入要达到8M/S以上的SHDC卡,否则写入一会儿就出感叹号了~
好比1G光纤入户,用户还抱怨上网很慢,因为接了个10M HUB

网友:
 不是SD卡的问题,是电脑显卡驱动不对,但能玩3D游戏晕了,还好去买高速卡,卖卡的老板帮我试我的卡没问题!回家重装显卡驱动好了不用换了

网友:
现在 就等兔哥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