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4马达烧了是这个症状吗?

楼主(2011-02-25):
LAMA V4,带动下面螺旋桨的那个马达,
我用手去转,感觉一格一格的,不是很顺畅。
能转动,但是感觉就像爬楼梯那样,一格一格的,有阻力。请问,这个症状是马达
烧
了吗?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碳刷没有了

楼主:
机器没有拆开过~如果是马达的问题,准备直接换一个新的算了。

网友A:
最好两个一起换

网友B:
一起换保证一致性:

网友C:
多久了,可能是有东西卡在马达里了

楼主:
有网友说可能是螺旋桨轴弯了~

网友D:
马达用手转一格一格的是正常的,因为转子和定子相互吸引,越高档的马达一格一格的感觉越强,说明磁铁磁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