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5室内调节十字盘水平,到外场严重右倾

楼主(2011-02-25):
配置: 塑胶425,  1210*3  DSX7 2版

调机: 利用飞跃的十字盘调节器

    (1)50%油门,进入[SUB TRIM]选项, 调节前面两颗舵机的中立点,使之与后面舵机的一平 (三颗球头全部顶在调节器的下面)

    (2)进入[TRAVEL ADJUST]选项,在0%和100%油门分别调节 前面两颗舵机的总行程,使之与后面舵机一平

问题来了:明明已经调平,为何到了外场,离地后就严重的右倾 (绝非地面效应右漂),飞二十米高也是一样,  回到室内还是用这个调节器检查,发现确实右侧舵机偏低

反复调整过三次,调完试过先拔电池和先关控,均未果, 和425模友探讨,至少三人有这问题, 这是哪门子问题?

楼主:
有人说是舵机问题, 手上只有这三颗MKS 1210,这可是买的新的舵机  难道1210这么差劲?

网友A:
这个我的也有,家里调平了,到了外面飞就感觉不对,你可以在地上调中间点,调到不动杆时飞机不跑就行了

网友B:
这问题只有在我EP200上用的 有虚位的18块钱的 7克舵机上出现过
我的1210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的也有,家里调平了,到了外面飞就感觉不对,你可以在地上调中间点,调到不动杆时飞机不跑就行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换句话说,如果只能这样,那室内精确调机启不失去意义了,那个调节器启不更是扯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只有在我EP200上用的 有虚位的18块钱的 7克舵机上出现过
我的1210很好用~

我也感觉1210应该还可以, 手扳舵臂转动齿轮没有虚位, 你要说它回中不准,在室内调完后,反复的上下拉油门,检查十字盘调节器和下面的球头还是能一直顶住
调机和外场唯一的区别, 是室内没接电机线,大浆没转,舵机没有负载

网友: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C:
我也是1210,上次换了接收机,别的都没动,出去也出现了十字盘倾斜的问题

楼主:
看来这问题绝非个案了, 算楼上这几位,至少六七个这样的了

这是泰世机的问题,还是1210的问题, 还是泰世跟1210在一起才会有的问题捏

网友:
你的飞机的配重 做好 了吗?  装好电池 带上头罩 把大奖掰直  用手提住 飞机的重心位置 看看飞机 是不是保持完全平的  如果不平的话 你十字盘调的再平 飞起来也会歪向一边的

网友:
十字盘水平不代表飞起来就平。
这跟舵机无关。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汇兑, 各位没明白我到底疑问在哪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调整完成水平的十字盘, 出趟外场,十字盘又不平了,  平也不平是我用同一个调节器测量出来的

至于重心问题,  电池我用的4000MAH电,重量520克,虽然有些重,但小志兄弟应该知道,我的425生来就是用的500尾巴, 所以不戴头罩重心刚刚好 (机身与大浆垂直,手拎起大浆,机身基本能保证水平)
机身的左右重量分布也基本是相等的, 我连电调都藏在了肚子里面,都没挂在侧面

网友D:
呃 室内调整是基础 室外环境和理想环境是不同的,而且本身左右侧倾是由于飞机的大桨旋转效应肯定会向一边侧偏,需要微调调整的,而且侧倾的原因多种,并不是在室内环境下调整好水平垂直拿出去室外就是水平垂直的.................................................室内调整完后,在室外要根据不通的环境来作出相应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 室内调整是基础 室外环境和理想环境是不同的,而且本身左右侧倾是由于飞机的大桨旋转效应肯定会向一边侧偏,需要微调调整的,而且侧倾的原因多种,并不是在室内环境下调整好水平垂直拿出去室外就是水平垂直的........ ...

多谢回帖,  但你没读懂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调成完成的十字盘, 出趟外场地, 回来用同一个调节器检查又不平了。换个说话,叫中立点跑了, 而且我在室内反复断电接电,推拉油门检查,它就是不跑
如果只是想调成正飞悬停不跑那不是问题, 用微调一点点补贝,肯定能有不跑的时候, 但那就完全是瞎调出来的了, 这样调整的机器,一旦倒飞,哪问题就严重了

网友E:
火星说的对:十字盘水平不代表飞起来就平,你测两浆螺距了吗?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乖乖的回家调连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火星说的对:十字盘水平不代表飞起来就平,你测两浆螺距了吗?是一样的吗,如果不一样,乖乖的回家调连杆去。

飞过450, 再飞425,我也感觉到425的螺距是出奇的好调

两只浆的螺距肯定是一致的,(螺距尺一般,精度1度以内), 起飞虽然离地就右倾,但并没有马上收摊回来, 反方向修舵坚持飞行,一没双浆,二飞起来的声音是刷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1210,上次换了接收机,别的都没动,出去也出现了十字盘倾斜的问题

换接收机 出现十字盘倾斜 或者中立点跑偏 是正常的  换了接收机后 最好是重新校准中立点 形成  当然还要重新校准一下 电调的油门形成!

网友F:
楼主说的问题 我感觉有可能是以下几点:
1:检查各个部位的顺滑程度 如果没有飞起来 舵机的位置没跑 一飞就跑的话 有可能是有地方阻力很大 没有负载的时候 舵机能拉动 当起飞以后 负载加大 BEC 供电不够  舵机的力量不够了 就会跑位置或者动作不到位!
2:舵臂2 球头的宽度 是否和 飞机摇臂2球头的宽度等长 双推的2根拉杆是否等长  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 也会造成舵机精度不够
3:飞机各个方向的配重是否一致 包括 前后 左右的配重 好好的测一下 最好的办法是 装好电池 把刹车盘拆掉 拧上一颗螺丝  用一根结实点地线 吊起来  等到静止以后 自己观察 飞机的倾斜状态!
以上说的这些 不一定都是楼主飞机的问题 但有可能会对您有所帮助 也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 限位器的顺滑与否 我会尽快推出安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问题 我感觉有可能是以下几点:
1:检查各个部位的顺滑程度 如果没有飞起来 舵机的位置没跑 一飞就跑的话 有可能是有地方阻力很大 没有负载的时候 舵机能拉动 当起飞以后 负载加大 BEC 供电不够  舵机的力量 ...

分析的很有道理,多谢
新的球头扣有点生瑟,现在已经解决
你说的相位器那里,我也检查了,基本没有问题, 不能一松手就自己下来,但稍一碰就能自己下到底,

网友G:
舵机一致性差的话会导致在有负荷和无负荷的情况下定位不一致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旧舵机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H(2011-12-10):
那个调节器我觉得很扯淡的...
昨晚上我也是这样去调的,调平了后,我又把调节器转一下,换个方向量,居然有误差了!!还比较大~
最后就只能让那个调节器去见鬼了,自己用卡尺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