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一个真直升机和航模的区别

楼主(2011-02-25):
发现真直升机的尾旋翼都是装在尾巴的左侧(从后面看),而我们的航模直升机尾旋翼都是装在右侧,也就是说真直升机大桨旋转的方向和航模直升机旋转的方向相反?为什么会不同呢?

网友:
真机尾桨有在左边,也有在右边的,还有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看到的大部分的都是在左边呢

网友:
avant的尾桨你去瞧瞧。。。

- -,

网友:
美国,英国,德国等直升机大桨逆时针转,尾桨在左侧,俄罗斯,中 国,法国等直升机大桨顺时针转,尾桨在右侧

网友:
真9还是函道呢,有什么稀奇的

网友:
抵消反扭力的主旋翼-尾桨布局,也称常规布局,因为这最常见 / 典型的贝尔 407 的尾桨  主旋翼当然也可以顺时针旋转,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两者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有意思的是,美、英、德、意、日直升机的主旋翼都是逆时针旋转,法、俄、中、印、波兰直升机都是顺时针旋转,英、德、意、日的直升机工业都是从美国引进许可证开始的,和美国采用相同的习惯可以理解,中、印、波兰是从前苏联和法国引进许可证开始的,和法、俄的习惯相同也可以理解,但美国和俄罗斯为什么从一开始选定不同的方向,法国为什么不和选美国一样的方向,而和俄罗斯一致,可能只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尾桨可以是推式,也可以是拉式,一般认为以推式的效率为高。虽然不管推式还是拉式,气流总是要流经尾撑,但在尾桨加速气流前,低速气流流经尾撑的动能损失较小。尾桨的旋转方向可以顺着主旋翼,也就是说,对于逆时针旋转的主旋翼,尾桨向前转(或者说,从右面向直升机看,尾桨顺时针旋转),这样尾桨对主旋翼的气动干扰小,主旋翼的升力可以充分发挥。尾桨也可以逆着主旋翼的方向旋转,也就是说,对于逆时针旋转的主旋翼,尾桨向后转(或者说,从右面向直升机看,尾桨逆时针旋转),这样尾桨和主旋翼之间形成一个互相干扰,主旋翼的升力受到损失,但尾桨的作用加强,所以可以缩小尺寸,或降低功率。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劣,设计得当时,一般选择顺着转,只有设计不当、尾桨控制作用不够时,才选择逆着转,像米-24直升机那样。

网友:
航模的尾旋翼也有装在尾巴的左侧(从后面看)的

网友:
楼主多学习吧,楼上的说得很好

网友:
lz多潜水吧!

网友:
这没什么出奇,真机左右都有。

网友:
虽然楼主误判了,但是楼主的观察还是挺强的,顶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