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扩大内径后提高同心度的一个方法

楼主(2011-02-25):
同步轮扩大内径要保持好的同心度不容易,我的方法与大家共享。

这个45齿的同步轮的内径是10mm,现在需要把内孔改为45mm。

车一根10mm的芯棒,插进内孔一半。

上车床,三爪卡盘夹住芯棒。

活动顶针顶死工件。

车了两个档边。这是关键的一步,档边的外圆将做为基准边来镗孔,要通过车过的档边提高同心度。

这是镗好的内孔。

下面是最最关键的一步。虽然档边是经过车提高的同心度,内孔与外齿的同心度还是有一定的误差,外齿要磨一下。

三爪卡盘卡工件的内孔时力要小一点。因为是磨加工,力够用就可以了,如果工件变形,这个方法就失败了。当然,磨之前砂轮的外圆要经过金刚笔修正一下,修正的过程这里省略28个字。

通过车床的横纵拖板进给磨掉外齿50丝左右。

磨好了。不用担心皮带轮与齿的咬合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办法不仅可以减少震动,如果是安装在步进电机与丝杠的减速同步轮,还可以减小同步轮的回差。

这个齿轮是与15齿的配套,准备把BF20铣床改成皮带传动的。

网友A:
红砂轮哪儿买的?请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B:
通过车床的横纵拖板进给外齿磨掉50丝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车床的横纵拖板进给外齿磨掉50丝左右

这个数据是大约的,我是各个齿磨到即可。当然,磨的不能太多,适可而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砂轮哪儿买的?请给个连接,谢谢。

红砂轮是以前在北京路买的,内径10mm外径50mm。根据这个砂轮再做的砂轮接杆。

网友:
 经鉴定此贴为亮骚贴,楼主的动力刀还是蛮骚的

网友:
好办法,谢谢分亨

网友C:
教你个乖,你用内孔刀在卡盘卡爪上车个台阶,保证精确

笨死了你

网友:
亮点是动力砂轮

网友D:
没有车床,只好用线切割扩孔

网友:
多穿一遍钼丝,以外圆为基准的对中心就解决了, 好办法。

网友E:
我买市面的同步轮,还没见到哪个中心孔是正的,最离谱的是买的一个s8m的45齿同步轮,中心孔10mm,可以偏差1mm左右,以中心孔为准,量外齿,可以摆动近3mm!!!!如果按照楼主的方法,一切的初始还是以中心孔为准,估计磨完外齿,有一面就得光牙了。

我的做法是干脆拆掉挡边,卡盘夹持外齿,不过这方法对不能给3整除的齿数不适合,所以又有种方法,就是做一转换盘,同步轮锁上转换盘上,卡盘夹 转换盘,上百分表量外齿校正,然后再车,这样准确度就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车床,只好用线切割扩孔

网友:
线切割的办法好,不过那是有条件的办法,呵呵。

网友:
那么复杂 不是有四爪卡盘吗。

网友F:
用雕刻机切POM做同步轮,精度比在市面买铝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市面的同步轮,还没见到哪个中心孔是正的,最离谱的是买的一个s8m的45齿同步轮,中心孔10mm,可以偏差1mm左右,以中心孔为准,量外齿,可以摆动近3mm!!!!如果按照楼主的方法,一切的初始还是以中心孔为准,估 ...

外面套一层铜皮铝皮貌似更简单

网友:
楼主这办法有点费劲,绕了弯子了

一般精度下,车一个内径和同步轮外圆相等,宽度小于齿的宽度,外径大于档边外径的套,锯开,套在同步轮的齿上,用三爪卡盘夹住这个套镗内孔就可以了。

要是要求高的话,用四爪夹住,打表慢慢找去吧,先找端面再找外圆(齿顶),反复找正就OK了

就是用第二种方法也比楼主的办法省事

网友(2012-02-04):
同步轮第一次车,那个挡边使我使惯的招数失效,于是百度了一下,就到这儿来了。
大大们功力深厚啊,妙招叠出。
我以为自己车工天下无敌,现在看来不是的。内牛满面

网友:
挡边实际上不够紧。由于齿是滚出来的,齿顶的圆度比较高,我用过的方法是用卡尺精确测量出齿顶圆,然后车一个环,内孔与齿顶圆一样,并且环内外同心,环厚度小于同步轮厚度。然后剖开三份,夹住同步轮后上车床,这样处理过10个同步轮内部改成锥孔,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教你个乖,你用内孔刀在卡盘卡爪上车个台阶,保证精确

笨死了你

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雕刻机切POM做同步轮,精度比在市面买铝的更好

貌似没有分度的三轴的做小齿的难做啊,没有这么小长的刀啊,做5M的圆弧齿还可以,有多少个齿就多少个齿。

网友:
同步轮想扩孔,就是。。。。。

网友:
百花齐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