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十字盘断丝

楼主(2011-02-25):
年前想检查450上的球头老化,全部拧过一遍,没想到意外发生了,由于急切想飞导致在更换的时候用力过猛,把一体化的球头螺丝给拧断了,丝扣全部断在了十字盘里面,球头断在外面 ,由于手上没工具,一直拖到现在,真难办,有谁试过这情况?麻烦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办法有很多~但不如再买个新的~省心~安心~

网友B:
这个情况难处理了,主要是螺丝太细。可考虑螺丝周围锉低,再取断丝。

网友C:
这真不好整,那小转子慢慢转转看

网友D:
恭喜!可以有借口再买个新的来用了

网友E:
我有个99新飞越sport十字盘,40包邮卖你要不?

网友F:
用小钻头把螺丝打掉,再攻丝是比较现实的办法。

网友G:
买个新的万向轴承版十字盘

楼主:
7楼的方法可行,但钻头难买,想换新的了

网友H:
有那个功夫不如换个新的了。

网友I:
用电钻大法。 用细的钻头把短的螺丝钻出来。

网友C:
我决定20块收了LZ的十字盘

网友J:
用1mm的钻头打个孔,不要伤到螺纹,然后加热用圆的小锉刀插入反转开取出,我经常帮朋友干这活,但也有失败的时候,主要是打孔打偏了,伤到了螺纹。成功率在90%

网友:
原帖由
green
于 2011-2-25 17:11 发表
买个新的万向轴承版十字盘
别说那么深奥,有哪个十字盘中间不是万向的,只是中间耐磨垫的材料不同而已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看还是买新的了,没这么多的工具和去找工具的时间

网友K:
正确决定

网友L:
我有楼主同样的经历。找1MM的钻头在螺丝上打孔,然后用和原来大小的丝拱钻进去。

网友M:
玩模型的不差这点钱了,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