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点问题:4s A123 的问题。请教 大伙啦。

楼主(2011-02-25):
我以前用 3s锂电 。ztw 30A电调。飞 450 。正常。
电池
,电调,
电机
飞下来都只是温的。、
前天改成 4sA123电。 锂电模式飞不了。改成nih 模式后。就可以飞了。但是飞下来。电调有点烫。。。。。请问是什么回事呢?齿轮和 主齿轮之间,并不是很紧。悬停的话。1000 mah 的A123 可以放出 950多mah。时间也有 6~8分钟。并没有明显变短,跟锂电相比。就是电调发热严重。

网友A:
以前有人论述过类似问题。
主要是BEC输出电压是恒定在5V左右的,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差主要是以热能的方式消耗掉了,你改用4S后,电压差加大,热能自然也就更多。

楼主:
看来要换个大电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