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油门最低点高于90就金鱼尾?

楼主(2011-02-25):
3D油门最低点高于90就金鱼尾?95油门就非常明显了,降感度不行,大螺距动作下更明显,这啥情况?陀螺仪520,舵机是8910A+..

网友:
有可能是震动,我的也一样

网友A:
一般是感度偏高,控上降低一点陀螺仪感度,试着去搜索一下旧帖,金鱼尾问题一大堆解决方法,不再敖述了

网友:
和我的症状一样,初步判断是电机轴承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感度偏高,控上降低一点陀螺仪感度,试着去搜索一下旧帖,金鱼尾问题一大堆解决方法,不再敖述了
已经说了降感度无用了,再说是金鱼尾不是摆尾

网友:
排查震动源 卸掉大桨 空转 然后找原因 大部分原因是来源于尾巴的某处震动

网友:
不懂绑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