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450电直:电机,电调,舵机哪种性价比好?

楼主(2011-02-25):
准备飞电直发了贴请教电直机型,大家推荐飞越的多。那就买飞越吧。
看了飞越的网店,空机三百多到五百多不知哪种性价比好,还盼模友指教一二。
电机,电调,舵机哪种好啊?

网友:
当然越贵的越好!
既然你选择了飞越,可以看看他的套机。
希望它的机器不会让你郁闷

网友A:
新手可以按性价比高的配置电子设备。。。
电机:XXD,
电调:好盈 40A,
舵机:933,
锁尾舵机:山寨92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可以按性价比高的配置电子设备。。。
电机:XXD,
电调:好盈 40A,
舵机:933,
锁尾舵机:山寨9257

您好
舵机933是指:恒吉 Henge MD933 微型金属齿轮数字舵机吗?
电机XXD是指:新西达电机吗?有具体型号吗?
锁尾舵机山寨9257:--有没有具体品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舵机933是指:恒吉 Henge MD933 微型金属齿轮数字舵机吗?
电机XXD是指:新西达电机吗?有具体型号吗?
锁尾舵机山寨9257:--有没有具体品牌啊?

恒吉 Henge MD933 微型金属齿轮数字舵机
XXD=新西达
山寨9257,有很多,便宜的如Goteck GS9257,贵的如Power HD 3688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