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换轴承拉杆,还有修复断了的大桨夹球头

楼主(2011-02-25):
大桨夹球头炸断了,螺丝在里面搞不出来,只能用爆力来搞了,直接用锤子加螺丝刀敲出来,里面的螺丝牙没用了

用十字盘这根东西吧,以前450多出来的,是分体的

用十字盘这根东西吧,以前450多出来的,是分体的

中间穿螺丝再用螺冒打紧

中间穿螺丝再用螺冒打紧

楼主:
长度一定要一样长

长度一定要一样长

这个是搞尾巴用的,L臂里面的轴承搞出来再压到球头杆里面去

这个是搞尾巴用的,L臂里面的轴承搞出来再压到球头杆里面去

网友A:
尾巴换轴承拉杆。。。这个主意很好! 但怎么防止轴承从球头扣里脱出呢?

网友:
这个拉杆的想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换轴承拉杆。。。这个主意很好! 但怎么防止轴承从球头扣里脱出呢?
上胶水

网友:
拉杆早这样改轴承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