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常用着陆方式操作篇总结

楼主(2011-02-25):
鄙人小小总结,不当之处希望老鸟指正!
此处总结是在不考虑风向及环境,且假设飞机对正降落航线前提下。如若遇到侧风、逆风、顺风等在此基本降落原理基础上,以后再作另讨论。

总结概括:降落就是在一定速度(控制好油门大小和姿态,不失速,不大角度下沉)前提下,集中精力调节升降舵使飞机起落架三个轮子平顺接地!注意,为保证轻柔降落,必须有最低安全速度,没有速度即使三轮平面和地面平行也会造成粗暴下沉!但是速度过大,降落时拉杆过多又可能出现跳跃。所以一定速度是大前提!两种降落方式中,常规降落适合逆风、惯性速度不够或雀降的情况下使用;俯冲惯性降落适合顺风、短距离降落或迫降。练习时可先练习俯冲惯性降落,再在此基础上练习常规降落。

1.后三点式降落

1.1常规降落:

1,关油门,松拉杆。
       适当高度关油门,松拉杆使飞机自由降落,获得适当惯性速度。

2,拉平,飘降。
       降到适当高度(离地大概2~3左右)后有了一定速度,拉杆,使起落架三个轮子水平或前轮略高,使得机翼迎角较大以增加阻力,降低速度,从而升力减小,当升力等于重力的时刻,依靠惯性速度使飞机在不会失速的前提下降低速度, 并且开始飘降,速度逐渐降低,到适当的速度----即将失速下沉前,马上进行第3步)。

3,保持升降舵不动,调节油门,使飞机保持第2步的迎角进一步缓慢降低速度从而平稳下滑。
在惯性速度基础上适当缓慢一点点的加油,抵消一些因第2步大迎角阻力而过多减少的速度,最后保持适当小油门,使得速度保持由于阻力而缓慢降低的状态,以免飞机失速大角度下沉,接地粗暴或失速头往下 载。升力略小于重力,进入平飘下滑,此时保持油门,可改换精力集中进入第4步调节升降舵了,使飞机整体保持低速小角度匀速下滑。

4,保持小油门不动,调节升降舵,尽量使三轮水平或前轮略高。
适当调节拉杆在不失速的前提下尽量保持三轮基本水平。此时可略拉升降舵,测试此速度下的升降舵效,看后轮是否能降低高度而飞机整体不上升,这样也考察了飞机速度是否紧挨着临界起飞速度以下,否则可适当调小油门并保持不动。为接地最小正常速度做准备。
(如果速度不合适,可加长平滑距离依次将3步和4步重复几个循环至满意速度为止!)
5接地,拉杆关油门
在上一步基础上,飞机保持匀速小角度下滑,离地十厘米到五厘米左右或接地瞬间再次适当拉杆使三轮绝对水平,这样做可增加迎角,增大阻力,即使发动机还有拉力,也能明显减速,减少地面滑跑距离。最后调节拉杆保证飞机三轮所在平面与地面零角度接触,同时关闭油门松拉杆以防飞机跳跃,从而完成轻柔降落。

1.2俯冲惯性降落:

和第一种方式原理相同,不同之处是此法不需要加油补偿速度。
1,关油门,推杆,获得较大惯性速度,2,降至适当高度后拉杆,靠机身阻力减速,3,接地,拉杆,使三轮水平。平顺接地。

2前三点式降落:

和后三点式原理相同,不同之处是为了增大迎角,增加阻力降低速度,减少着陆后滑跑距离,后三点式接地时是三轮同时着地,而前三点式接地时得后轮先着地。

网友:
降落的基础是在适当的高度和距离对准跑道
只有航向对准了,机翼摆平了,才能集中精力在升降舵上,不然就要修正副翼和方向,分散精力
高度和距离适当,下滑的角度才不会太大或太小,飞机的动能刚好够用
然后才是下滑,拉杆,接地

网友:
顶,让炸机跟着感觉走

网友:
补充一下大多数人的方式:机腹擦地式
新手的方式:弹跳式

网友A:
拿几块电池或者几箱油专门练习低空飞行,要求如下:

首先是在一定的高度上匀速飞行,高度可以慢慢降低,比如开始在10米左右高度保持航线,然后逐步降低高度,直到1米甚至更低。速度可以稍微快一些。要点:保持高度!每次飞5组,每组4次。

练好保持高度后,同样是在高一点的地方尝试降低速度,开始速度不要降得太多,记住,要保持高度。然后逐渐用你觉得这个飞机最慢的速度匀速通过。要点:油门控制很重要,升降舵一定要柔和。每次飞5组,每组4次。

如果上面两个基本功你都熟悉了,开始练习航线,一般转第5边之前就开始收油门,转过来之后和跑道平行,速度开始逐步降低,飞机在你面前通过的时候,看看飞机航线是否在跑道上,多重复几次,调整视觉差。这个必须多飞。要点:左右进场航线都要飞,最高境界是不用补油,飞机自己滑翔下来,但是一些机型翼载荷较大,要略带油门降落,这点一定要多多感觉。

这3条都熟悉了,你可以尝试降落了。如果你对控比较熟悉,建议练习降落的时候设置小舵,加一些EXP,会增加你成功降落的几率。总的来说,熟悉飞机的性能是安全降落的重要保障条件。

网友:
丰田绿不愧是老手。我在入门过程中就是这么练的。
也就是航迹控制技术和速度控制技术。
只不过我在头几次飞行的时候,没有人带,自己练着陆很是怕失速,都是高速进场,那时候还不知道先在飞行中体会飞机低速性能,所以就硬着头皮控制航迹,也着陆了。其中一次飞机快速滑行好几米远又遇到水泥路面的缝隙弹了起来,飞了半米高三四米远,我稳住杆没敢乱动,那三四米的时候飞机还真是挺飘的
后来胆子大了都是减速,稍慢的速度下滑转弯,收尽油,离地一米多猛拉平然后拉飘接地,只不过接地点控制还是不准。

在模拟器里飞大翼载像真机,也用带三分之一油门飘飞,快接地的时候收到底的方法。

刚入门,以后还需多多练习。。。

网友B: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第一次。靠飞上天的一分钟调平飞机,一分钟感受低速性能,然后着陆检查就好。

这样自己玩,就是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别的倒没啥。

网友C:
飞的时候,先找出最低油门和巡航速度,感受一下这舵量和油门,飞机下降的时候,减速到这个速度,等高度低于一米,收油慢慢或者点拉杆,完事!

网友D:
昨天飞的时候,阴天小雨,大桨,重心前移。不知怎么的,飞机总是大角度下滑,就像没有升力一样。回回是粗暴降落。今天换了小桨,把重心向后调整了一点,又好了。

网友:
重心和微调都很重要,也就是很多新手飞模拟器飞的很好,实际飞的很差的原因

网友E:
降落的前提是练好5边航线

第5边至关重要,适当的时候利用侧滑转弯对准跑道。同时控制的速度。很多的固定翼降落炸鸡,都是因为在进入第五边转弯的时候,高度和速度控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几块电池或者几箱油专门练习低空飞行,要求如下:

首先是在一定的高度上匀速飞行,高度可以慢慢降低,比如开始在10米左右高度保持航线,然后逐步降低高度,直到1米甚至更低。速度可以稍微快一些。要点:保持高度 ...

谢谢大哥的指点!低速通过!很重要!但是我以前炸过两次机就是第4边减速转弯,拉竿过大,造成失速,所以在此也提醒各位朋友,小心失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5边至关重要,适当的时候利用侧滑转弯对准跑道。同时控制的速度。很多的固定翼降落炸鸡,都是因为在进入第五边转弯的时候,高度和速度控制不好。

这位兄弟说的即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第一次。靠飞上天的一分钟调平飞机,一分钟感受低速性能,然后着陆检查就好。

这样自己玩,就是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别的倒没啥。

一分钟感受低速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时候,先找出最低油门和巡航速度,感受一下这舵量和油门,飞机下降的时候,减速到这个速度,等高度低于一米,收油慢慢或者点拉杆,完事!

这个方法很值得借鉴!: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飞的时候,阴天小雨,大桨,重心前移。不知怎么的,飞机总是大角度下滑,就像没有升力一样。回回是粗暴降落。今天换了小桨,把重心向后调整了一点,又好了。

你的原因是大奖转速低了.拉力大了但速度慢了...除了3D机外..静拉力大是没用的.

网友:
好帖。早几年看到此帖帮助就大了。飞翼龙时每次降落都提心吊胆,往往将钢丝起落架撞弯。很希望多看到这类对新手和广大模友有教益或启蒙性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