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变频器、步进驱动控制器能不能放在电脑的机箱里!

楼主(2011-02-25):
请教 变频器、步进驱动控制器能不能放在电脑的机箱里! 会不会对电脑造成干扰呢?

网友A:
做好屏蔽还是可以的,就是维修不方便

网友B:
 放不下吧?变频器不要放里面吧

网友C:
还是单独做一个机箱好些

网友D:
只要做好屏蔽就可以放一起

网友E:
单独做一个机箱好些

网友F:
可以放进去,只要地方够就可以的。没有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