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钣金金机拆解,有个疑问请教!

楼主(2011-02-25):
新购的三合一钣金机,还不错,但没装配好,底座一边有些翘起,决定拆开重新装配。等重新装完,发现一个问题:卷圆时,手柄来回只能转一圈,就在固定的区间内,就没法抡着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先发拆解装配图

先发拆解装配图

网友:
转手柄前请检查下面切刀刀片是否错位,如果刀片顶在一起,是没法继续摇下去的。活动的那片刀是由两个螺栓压在滑槽中上下移动,当螺栓松了时,就会使刀片向前翘起落下时会顶到底板固定的那片刀片,这样即不能切板也不能卷边了。把机器调整好,就能很好的工作。呵呵,个人经验。有什么问题一起探讨吧。

楼主:
继续

继续

楼主:
以上拆开后,翘起的现象矫正了

网友A:
楼主照详细点,看有没有高手能山寨一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照详细点,看有没有高手能山寨一个出来!

山寨个比买都贵

楼主:
将机子固定在凳子上

楼主:
此处加垫板

楼主:
三合一卷板机

楼主:
如果将曲轴装配后,如图(此为还未装),就没法360度转,只能转300度左右,再就只能往回转,真是奇怪呀

三合一卷板机

楼主:
还有这两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

三合一卷板机

三合一卷板机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问买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应该问买家啊

应该问卖家。楼主就是买家。自问?

网友:
楼主放包烟参照一下大小嘛!劳驾。

楼主:
带尺寸的

三合一卷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