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6如何充1S锂电

楼主(2011-02-25):
问下各位 B6如何充1S锂电 ...说明书上没写   插头插哪里  充电器怎么调   小弟在此谢谢

网友:
1S好像没有插头

网友:
自己做个转接头

网友A:
我的B6有个专门冲控电的1S接头,正好配我的T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B6有个专门冲控电的1S接头,正好配我的T7
请问是那个杜邦插吗?? 用T插把杜邦插插上 然后接1S锂电  在菜单中设置1S充电即可?? 我的控也是T7

网友:
直接选LIPO-CHARG-1S就行了~

网友:
直接接 电线不用插平衡插口的。

楼主:
:loveliness: 谢谢各位 已经问题解决了

网友:
都剩下1S了,还需要与哪平衡?

网友(2012-04-21):
所以1s的话,就是那个ouput的香蕉头直接转一个充电口就OK咯?

网友(2013-01-23):
我都是直接手机万能充充的, 卡齿干好卡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