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674电机多少KV的适合65-83CM长的O艇?

楼主(2011-02-25):
谢谢大家。如果用830MM长的O艇,用3674电机可以吗?多少KV的合适?
另,枪控用在船上,因为枪控的油门在中位,怎么用在单向电调上呢,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如果用830MM长的O艇,用3674电机可以吗?多少KV的合适?
另,枪控用在船上,因为枪控的油门在中位,怎么用在单向电调上呢,谢谢大家。

KV看你的电池电压咯。。如果6S的话,1500KV就行啦。438的铜浆!

网友:
遥控器的事情不太清楚。应该就是油门行程短一点吧。如果单向电调,你反推油门是没作用的。

网友:
BLS257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