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家想练模拟器开机晕显示器不亮(不过被我修好了)

楼主(2011-02-25):
从开始拆显示器,到修好一共也就30分钟搞定,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我之前修过这个显示器。主要问题已经非常熟悉了,上次问题是高压部分的电容焊点开了,导致高压逆变管损坏,(之前没修过,送到维修站:靠要200元)我火了,自己修吧。
            找到问题10元的零件就搞定了O(∩_∩)O哈哈~
不过好景不长,用了不到两年就又挂了,打开一看原来是保险坏了(之前是自复位的保险,保险坏了不能复位了)更换了保险管,2A都抗不住,这次呛了换了个5A的看它挂。通电开机正常了,(*^__^*) 嘻嘻……可以玩了。

网友:
求教: 惠普显示器 闪一下就黑 对着光 可以看到有显示  请问是那儿坏了啊

网友:
高压条坏了,上淘宝买一个吧,10块钱

楼主:
肯定是高压部分问题

我的当初也是这个现象,亮一下就黑,而且屏幕是有显示的。我推断,是应为自复位的保险,因为电流大而断开(而导致电流大的原因很多,但是你开机能量屏说明高压部分还是好的,具体检查自复位保险,坏的可能性较大可以先更换个2A的保险管,试试(不能短接,万一有问题,保险是保护电源部分的,我的就坏了所以才换了保险管。你可以打开看看,很容易找到的,检查高压部分的电容,功率管。

网友:
这电源要是按工业标准来算绝对就是垃圾。
而且电源是不是有缺 陷,保险旁边电阻下面怎么PCB版都烧黑了。

楼主:
应该是垃圾显示器

没办法,已经用了5年了,只要不坏就继续

网友:
居然和我的一样.我的也修过,不过是保修

网友:
亮一下就黑是高压板保护。因为灯管是每2根一组逆变器供电的,有一根有老化或者漏气的话,就会导致高压板的高频变压器绕组不平衡,发热会很大。所以要保护。

一直黑一般是高压板损坏,对于大部分220V供电的显示器来说都是高压板和AC电源板一体的方案。可以通过跑线路找到12V和亮度、开机信号的点(一般这几个点都会在走驱动板的那个排线上出现)

网友:
发错版啦

楼主:
有点错版的意思

好像成了电子论坛了,不过和模拟器有关系么(*^__^*) 嘻嘻……